给工频变压器接上高频直流脉冲电流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0-02-04):
是会烧毁还是会在次级感应出相应的电压?

网友:
直流不就短路了?

网友:
这要看你接的高频直流的幅度有多大,频率有多高。如果幅度足够,时间够长,变压器会发热烧毁,或者会把你的高频脉冲设备烧毁。

网友:
没事,我用工频变压器玩焦耳小偷,后来又玩过逆变,曾被一节1.2V电池电到跳起

网友:
高压电我还是不敢玩的哈哈

网友:
普通的工频变压器我试过跑到过1.7MHz,但是输出能力差,损耗变大。看你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