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麻烦问一下大家,笔记本想升级CPU,什么CPU性价比高?

楼主(2020-02-04):
麻烦问一下大家,笔记本想升级CPU,什么CPU性价比高?这是2012年买的这个笔记本了。芯片组是那个hm77。
先后升级过内存和固态硬盘。原来是升级了2G内存。
就变成了2+2G,后来又加了一个特弱东芝的固态硬盘。
前些天又给他加了8G内存。那就变成了8+2G。
有的时候玩一下PS,PR编辑。
最近想升级CPU,不知道哪个一CPU性价比比较高?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这,U焊主板上的,BGA焊台的手工费都比你新买的兼容U贵,换机吧,没的说了。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U焊主板上的,BGA焊台的手工费都比你新买的兼容U贵,换机吧,没的说了。浪费钱!
...

我这个CPU不是直接焊上去的哦。可以置换的。我自己更换过主板。我知道。

网友B:
只要CPU不是焊死的,就找这个系列里最强的换上去

网友:
M的,标准电压版。最高也就是I7 二代,还要看散热顶不顶得住。个人觉得这机器再砸钱意义不大了,除非有特殊纪念意义。买台四代标压的机器的可能还划算些。

网友:
M的,标准电压版,也就是I5 二代,I7 二代,散热估计顶不住,价格也太高。i5二代100多,性能提升不少

网友C:
感觉这笔记本,升级CPU的意义不是太大,即使能够升级到三代I5也提升不是很大,尤其你还要PS、P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CPU不是焊死的,就找这个系列里最强的换上去

换了大功耗CPU会不会变L士,或者电源带不动?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笔记本,升级CPU的意义不是太大,即使能够升级到三代I5也提升不是很大,尤其你还要PS、PR。 ...

ps  pr  我只是偶尔玩玩

网友:
Intel® Core™ i3-2350M

Sandy Bridge 家族

PPGA988 插座

35 W  TDP   这属于 2010 年的最新款了 ~~

老电脑,不需要考虑性价比了, 直接上此架构,最高性能的, 时间已经很久了,价格贬值了很久了。   看看自己预算有多少,就高不就低 ~

备选CPU

1. Intel® Core™ i7-2820 QM Processor     TDP  45W

2. Intel® Core™ i7-2720 QM Processor     TDP  45W

看你的用途,   CPU  不是 100 % 完全工作的, 大部分时间是闲置待机的。

任务管理器, 性能, 可以看到CPU 的工作状态 ~~

一步到位升级到 i7

有一天盘出去了, 介绍一句话, i7 , 价格都可以出高点 ~~~

网友D:
i5 2540就可以了
i7的U,你原来的散热器不一定能压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i5 2540就可以了
i7的U,你原来的散热器不一定能压得住

看你的用途,   CPU  不是 100 % 完全工作的, 大部分时间是闲置待机的。

任务管理器, 性能, 可以看到CPU 的工作状态 ~~

网友:
i7 2代,最合适的选择,玩够了再卖不贬值(换前需要用现在的处理器刷新主板BIOS)

网友:
老弟,楼上都不专业,告诉你,HM 77芯片组可以支持3代U的,淘宝二手买个3代i5 换上去比较不浪费,再高的确要考虑功耗和性价比了。

网友:
I7 3632QM可以替换二代的cpu。
我的E430电脑,原来是I3 2328m,换成I7 3632QM
相同的35W TDP,散热完全没问题。
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直接上3代的I7~3710Qm

网友:
有钱怎么玩都行。只要主板支持,散热能跟上就行。

网友:
看来坛里的都不太懂笔记本升级
这个芯片组可以升级 i7 3632QM或者i7 3612QM
是兼顾散热、功耗、性能的最佳升级方案3~400的价格,i7的体验,理论上还能再用十年

网友:
  直接上三代 i7 ,三代比二代 温度低  可以压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