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CV1-8B REV:01/SM2246en主控板Toggle/ROM位置跳线图

楼主(2020-02-04):
年前买了几片SM2246en板子,其中有一片是建兴CV1-8B的,搜了好久没找到资料,没有相关帖子。因为原装版是上toshiba土狗片,贴上镁光报错,无奈拔主控找toggle,期间拔控制器,植球就省了,各位技术这都不在话下。

下面是搞定以后的成品图:

正面

反面啥都没有

正常开过,因为这板子只支持单F 4CE,手头满足的最大容量F就这个了。这里也提醒一下,CV1-8B不支持8CE

讲重点:看图,toggle。

再来个ROM:

好了,有M币的砸过来吧,谢谢

网友A:
8b我记得是第三个圆圈下面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8b我记得是第三个圆圈下面那个电阻

是的,这个是搞完的成品图,电阻已经移开了

网友B(2020-07-29):
建兴的46印象都不支持8CE,SATA那个也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兴的46印象都不支持8CE,SATA那个也是

看板子,如果是8贴的板子就只能上4ce颗粒

网友:
建新 2254G的板子 toggle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如果是8贴的板子就只能上4ce颗粒

请教下建兴 2254G 也就是2258H了,这gnff板子toggle在哪呢?

网友(2023-02-20):
建兴的cv1-cb128 msata板子是不是也不支持8ce?

网友:
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2024-09-12):
楼上的msata板子是8ce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