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没事修个小米数据线

楼主(2020-02-04):
这些天手底下数据线一个接一个的裂口了,扔了几根又断了一个,老扔也不是事儿再修一个吧。

小米的

质量很差

夹住

刀片划开

剥开

内部清理干净

原装的做工都这么山寨

一坨胶

取出插头

反面

焊下来

外皮屏蔽层断了不少

剥去破口线皮

剪短到合适,留出收缩量。

镀锡后

正面焊好

反面屏蔽线穿过中间的凹槽

穿过孔焊好

透明环氧胶

混合一些

灌入内部一些

放入插头再灌入一些

合拢定型

几分钟后取一些啫喱型502(特点比较粘稠,固化较慢,有一定的操作时间)

环氧胶只能固定内部引线及填充空间,和外皮材质粘结性不是很好,所以需要加502封边。
滴入502小平口夹好固定。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支持一下   有心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还没用过啫喱型502

网友B:
有一次偶然机会到一个数据线车间看了下,各种数据线都有,几乎全人工加机器制作,全是人工理线压头,最后放到机器里面头子注塑

网友:
还是牛仔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还没用过啫喱型502

比普通的粘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偶然机会到一个数据线车间看了下,各种数据线都有,几乎全人工加机器制作,全是人工理线压头,最后放 ...

嗯技术含量低,作坊就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