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没事修个小米数据线

楼主(2020-02-04):
这些天手底下数据线一个接一个的裂口了,扔了几根又断了一个,老扔也不是事儿再修一个吧。

小米的

质量很差

夹住

刀片划开

剥开

内部清理干净

原装的做工都这么山寨

一坨胶

取出插头

反面

焊下来

外皮屏蔽层断了不少

剥去破口线皮

剪短到合适,留出收缩量。

镀锡后

正面焊好

反面屏蔽线穿过中间的凹槽

穿过孔焊好

透明环氧胶

混合一些

灌入内部一些

放入插头再灌入一些

合拢定型

几分钟后取一些啫喱型502(特点比较粘稠,固化较慢,有一定的操作时间)

环氧胶只能固定内部引线及填充空间,和外皮材质粘结性不是很好,所以需要加502封边。
滴入502小平口夹好固定。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70&extra=page%3D1

贴子发重了。

刚才服务器抽风无响应,发了两遍刷新一看其实第一次已经发出只是没跳转

网友:
都小米了,还指望有多好

网友B:
我有个魅蓝的数据线用到两个手机退役都还没问题,你这是经常边充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魅蓝的数据线用到两个手机退役都还没问题,你这是经常边充边用?

孩子用的小角度弯折碾压之类的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遭殃的还有手机接口~

网友C:
夹具不错,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D:
俺是来看楼主炫耀台钳滴

网友E:
我来看专家炫耀透明环氧胶

网友:
我觉得台钳和环氧胶是亮点。一般可以用热熔胶加热缩管,老虎钳和水泵钳加松紧带固定等。

网友F:
手艺很好,之前也想修的,后来撸了很多,就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具不错,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做的,论坛杨小伟同学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是来看楼主炫耀台钳滴

老哥应该也有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看专家炫耀透明环氧胶

啊。。。。。胶水都能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很好,之前也想修的,后来撸了很多,就不修了

黄尚来了,我也是懒的修,扔了两条又破一个,全扔了也不是事儿,特殊时期快递估计都还歇着买不到只能修修了~

网友:
大婶新年快乐,注意安全

网友:
我也修了不少,用的都是网上买的头子。发现网上买的MICROUSB头子质量真不敢恭维,寿命远远不如原厂,品牌机的线头坏了,线扔了可惜。难道就没有质量好点的头子吗?

网友:
咋不套个热缩管 下会这线还会这里坏啊 而且时间长了胶皮老化的更快

网友:
懒得修,因为热熔胶不耐用,再说马爸爸家组装线,3快包邮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