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共轴双桨遥控直升机维修帖

楼主(2020-02-04):
小时候一直对能起飞的东西充满无限好奇,缠着老板要一架玩具直升机,但是这个并不便宜,所以想拥有就得有付出,老爸要求期末考试能拿个好名次,就买一架。当时我很是激动。当然我也拿到了很不错的名次,之后老爸履行了承诺,买了这一架直升机,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那个大大的盒子,透明的挡板能看见里面的机身。外面写着 梦幻之旅 共轴双桨遥控直升飞机。
之后我记得在空旷的地方开始把玩,但是由于第一次玩这个,并没有技术可言,于是一打油门杆,它直接嗡的一下直接窜上了天,之后我慌了感觉减速,它就直接掉下来碎了。哎,太记忆深刻了。大概就玩了一两次,就坏了。之后便每天看着它发呆,总想着如果会修就好了。摔的直接无法对频了。开机也没有任何显示。

直到今天,我在仓库居然找到了它,已经成为尸体散落一地。我想利用自身现有能力尝试修复。
通过万用表的简单测量,查到了电机没有损坏。电池更换后依然不能开机,是主控板的问题。主板上遍布着电机驱动的场效应管,驱动尾部小电机的小功率三极管,以及贴片三极管。单片机和遥控信号接收电路。既然要修一个电路,最忌讳的就是怀疑它的核心芯片报废。因为一旦发现是该芯片报废。基本也就没有维修价值而直接判死刑了。
简单测量了一下两个主电机的驱动场效应管,并没有严重击穿短路现象,故判断为完好。
简单测量了下各个电容容量也都正常。三极管等贴片也正常。最后上电测空载电流,发现有0.5A的空载。这显然不正常,电流过大,根据电流的热效应,必定会有元件发热。利用“松香大法”,发现是一颗大电容上有猫腻。最后把它拆下,发现电容下面压着一个贴片三极管一样的元件,丝印为65Z5,某宝搜到同型号产品为3.0V稳压管。既然是稳压,那就有稳压特性。上电后对着各引脚进行电压测量。发现电压输入3.9V正常。输出却只有1.05V,而和某宝标称的3.0V有出入。最后上电触摸果然是该元件发热。自信测量后发现该元件的输出电压是供给主IC(核心芯片)的,这个时候整个人已经不好了。因为一般稳压管损坏。一般都是负载过载导致,负载便是核心芯片。也就是说核心芯片可能出问题了。想到这。心凉小一半。这个时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继续下去。但是手头没有这样的稳压管,我连AMS-1117这样的元件都没有了。太难了。某宝下单又得等快递,且因为疫情影响我现在拿个快递都很是困难。最后。我想到了解决办法。降压最简单有效的莫过于IN4007类二极管了。一个二极管大概降压0.7V左右。于是就把原来的稳压元件拆了。用一个二极管代替上去。上电。测量到单片机供电引脚为3.1V,

打开遥控器,对频,推油门杆,电机滴滴滴,启动了。很是开心。总算是结束了。到此 维修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自己动手,值得鼓励

网友:
牛掰,哈哈,关键是成绩要好

网友:
能手能力超强,太牛了!

网友:
牛逼啊,这样都修好了,可以继续愉快的炸机了。

网友:
前几天无事,我拆了一个一样的,好几个小轴承,做工很精致

网友:
这是多少年前的产品啦

网友:
看到满是松香的板子就想起了当年,给你维修技术点赞!

网友:
小时候为了遥控飞机好好学习
长大后不仅能修好遥控飞机

网友A:
厉害~~看着我的电直现在还在趟着,好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看着我的电直现在还在趟着,好伤心。

反正坏了  何不拆开看看  万一修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坏了  何不拆开看看  万一修好了 哈哈

我那架是550的电直,尾桨也找不到了,打算CC3D的飞控也不知道扔哪里去了,电池也怀孕了。

网友(2021-06-28):
兄弟在吗,我有个飞行器坏了,能请教你吗

网友:
我有2架这种老式的,都能飞,但就是不好控制,老是摔,不玩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我家的直升机还能飞,只是脚架断了一边,飞行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