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DTR3.0-G2量产CDROM教程(群联PS2251-07,东芝MLC颗粒,使用ST-Tool)

楼主(2020-02-04):
这两天窝在家里无事,手头上有几个U盘,准备重新低格开卡一下,顺便做个CD-Rom玩玩。
本次的主角:金士顿DTR30G2,32G。大概是18年买的,不过听说是质量不行还是怎么样,上市不久就停产了。

1、外观与信息参数:外观与USB头部信息:

DTR30G2.外观

DTR30G2.外观

ChipGenius检测结果(最开始的忘记截图了,就找网上的和最后成功的拼凑了一下):

DTR30G2.初始检测

DTR30G2.初始检测

2、初次失败尝试:
一开始在网上找有没有相似的教程,的确有一个近期(2019-11-3)做的教程
不过我并没有制作CD-Rom成功,每次都在烧写固件的过程中报错,具体请看
建议先尝试该教程,如果失败的话再尝试我的方法。3、使用ST-Tool低格并制作CD-Rom:(所用工具下载地址,提取码:)
第一次失败之后以为这个盘被我搞坏了,就放起来了几天没管它。之后浏览论坛的时候,有坛友说他的群联主控U盘肯定不能用正片量产,提醒了我可以试试群联的黑片工具,之后在毛子的网站上找到了两个,一个是ST-Tool,一个是UPTool,都下了支持PS2251-07的版本,感觉ST-Tool新一些,就先试试了ST-Tool。
解压之后里面有一个flashInfo.csv文件,打开看了下,的确有我这个U盘的Flash ID(98DE94937651)。

DTR30G2.闪存ID

DTR30G2.闪存ID

3-(1)、之后打开这个软件(STTOOL_F1_90_v200_00_SZ.exe)。

DTR30G2.ST-Tool主界面

DTR30G2.ST-Tool主界面

点右侧的“Setting”按钮,默认是切换到“ST”标签下面。
先从头设置一遍,进行第一遍低格。(跟我保持一样就可以,自己可以改的地方会圈出。感觉这个设置修改软件写的不好,一些子选项的内容或者是启用禁用并不能很好的根据父选项的变化而变化,在使用右侧“载入”按钮时尤其明显。)

到此第一次低格的设置完成,点击右侧“Save As”,给文件一个好记的名字,保存设置为ini文件。

回到ST-Tool界面,在右上角配置文件选择栏中选择刚刚保存的文件。

现在把U盘插入电脑USB口(接口速度应与设置时保持一致),点击右侧“Update”按钮,确认识别U盘。

点击右侧“Start”按钮开始量产。
下面我放一个量产过程中主界面的动画快进版。
结束时的提示信息,可以右键U盘那一栏,看到日志。
好,可以把U盘拔下来。3-(2)、因为这个U盘此时还不能走USB3.0,而我的ISO文件太大(3.5GB),走USB2.0太慢,就先在USB2.0口下高级格式化,然后再制作CD-Rom。如果你的ISO文件不太大,走USB2.0应该还是最保险的。(只需要在3-(3)中设置的第一个界面里“Host Port”选择2.0即可)

保存,然后量产。
3-(3)、之后进行高级格式化和制作CD-Rom的设置,点右侧的“Setting”按钮进入设置。(大部分设置和之前一样。)

到此高级格式化和制作CD-Rom的设置完成,点击右侧“Save As”,给文件一个好记的名字,保存设置为ini文件。

回到ST-Tool界面,在右上角配置文件选择栏中选择刚刚保存的文件。
现在把U盘插入电脑USB口(接口速度应与设置时保持一致),点击右侧“Update”按钮,确认识别U盘。
点击右侧“Start”按钮开始量产。
下面我放一个量产过程中主界面的动画快进版。

结束时的提示信息,可以右键U盘那一栏,看到日志。

楼主:
好像过了最后编辑的时限,最开始的帖子没法编辑了,就把动图和其他的一些内容发出来吧。
一、量产过程动图:
3-(1)、第一遍低格过程:
3-(2)、第二遍高格过程: 3-(2).gif
3-(3)、第一三遍制作CD-Rom过程:
二、最终结果:
emmmmm怎么说呢,软件上看是成功了,不过可能颗粒太垃圾了,做出来的CD-Rom和存储区只有CD-Rom可以使用,就是正常读取。存储区有问题,经常提示格式化。
感觉这个固件也是给黑片用的,或者说固件不是很合适,速度就感人得一匹。
三、工具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tTpU5Gs47qXhs1-oSSpAQ 提取码: yfkq
四、进一步想法:
感觉这个ST-Tool量产出来的还是不大稳,有空的话把U盘主体拿出来短接ROM再用MPALL试试。

网友A:
没更新,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更新,成功了吗?

emmmmm怎么说呢,软件上看是成功了,不过可能颗粒太垃圾了,做出来的CD-Rom和存储区只有CD-Rom可以使用,就是正常读取。存储区有问题,经常提示格式化。
感觉这个固件也是给黑片用的,或者说固件不是很合适,速度就感人得一匹。
好像我过了编辑帖子的时限,暂时编辑不了。联系了管理员,等我能编辑了就把图片都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更新,成功了吗?

已经更新完了,在二楼。

网友(2021-01-10):
恢复怎么搞

网友(2021-05-25):
海士力的芯片,表示无法成功。

网友B:
海士力的芯片,在20%处死了。
最终报错:ERR S0.0x3001
ad 3a 18 03 00 50 00 (00:13:58)

网友:
00:00:00:Test time : 0.00

00:00:00:## SetPatten ## Random
00:00:00:-- ## Pretest timing Block 0
00:00:00:---- Timing Test [0x11,0x11] ,EDO=0x02
00:00:00:CbP2p=0
00:00:46:CE - block - Die - PbaDie - Early - StatusFail
00:00:46:CE 0 Die0 PbaDie0 EARLY COUNT 00 , STATUS COUNT  00
00:00:46:CE 0 Die0 PbaDie0 EARLY COUNT 00 , STATUS COUNT  00
00:00:46:CE 0 Die0 PbaDie0 EARLY COUNT 00 , STATUS COUNT  00
00:00:46:Total Early bad = 0

00:00:46:CE 0 Die0 PbaDie0 Plane 0 EARLY COUNT 00
00:00:46:CE 0 Die0 PbaDie0 Plane 1 EARLY COUNT 00
00:00:46:*****************************
00:00:46:                HIGH PREFORMAT
00:00:46:*****************************
00:00:46:Voltage Error.
00:00:46:
>>> This Controller no LongScan Function!
00:00:46:GetIB :: idx=0
00:00:46:## Setting 0,1 Plane, TotalNeedMB  [944118]
00:00:46:## Setting 1,1 Plane, TotalNeedMB  [786422]
00:00:46:## Setting 2,1 Plane, TotalNeedMB  [472060]
00:00:46:## Setting 3,1 Plane, TotalNeedMB  [236032]
00:00:46:## Setting 4,1 Plane, TotalNeedMB  [196598]
00:00:46:## Setting 5,1 Plane, TotalNeedMB  [118020]
00:00:46:## Setting 6,1 Plane, TotalNeedMB  [99072]
00:00:46:## Setting 7,1 Plane, TotalNeedMB  [59034]
00:00:46:## Setting 8,1 Plane, TotalNeedMB  [46848]
00:00:46:## Setting 9,1 Plane, TotalNeedMB  [29600]
00:00:46:## Setting 10,1 Plane, TotalNeedMB  [14800]
00:00:46:  ++ 1Plane BIn 11
00:00:46:LMU ed3 Fw HV_BX_Hynix_2P_Firmware, FW Plane 2
00:00:46:ed3 Fw HV_BX_Hynix_2P_Firmware, FW Plane 2
00:00:46:USB 30 Set Fw Plane mode to 2
00:01:30:GetIB :: idx=0
00:01:30:icType=103
00:01:30:icSubType=0
00:01:30:ibCnt=1
00:01:30:ibSize=8192
00:01:30:hasPBA=0
00:01:30:Start Build, IC=67 0 maxECC=72, doPartial=1, a2Write=0 writeCnt=1, eraseCnt=3 [.\ISP_INFO\HV_BX_Hynix_2P_Firmware]
00:01:30:Error :
00:01:30: 0x1080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B:
海士力的芯片,在20%处死了。
最终报错:ERR S0.0x3001
ad 3a 18 03 00 50 00 (00:13:58)

我的也一样,海力士芯片  20%卡死。

网友(2022-01-20):
你量产工具和固件选错了,我有个跟你的盘芯片一模一样的dteg2 32g,闪存颗粒是TC58NVG6DDJTA00,这个要用ST-TOOL_(Rel)-9000-3.67.00,以及里面的固件。

网友(2022-08-12):
主要还是在设置区,有的量产软件被动过手脚,能打开无论怎么设置保存不接受

网友:
看我帖子,我发了我手上最新的ST-TOOL,有2309的设置

还有,没人看我的UP23N开卡的帖子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