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2246XT双贴镁光NW435量产失败

楼主(2020-02-04):
慧荣2246XT双贴镁光NW435 32G  SLC 求工具,下了10多个2246XT的量产工具都失败,哪位大神有适合的工具给一个,谢谢

网友A:
2246XT、2246EN都支持,不需要什么特殊版本

先检查FLASH ID,是否都识别了

如果没问题,正常开卡,自动识别FLASh,勾选Sync Mode就行

失败就提供失败的截图,把过程说清楚了

网友B:
sm2246XT_MPTool_O1224H  试试这个版本,这里面有这个I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m2246XT_MPTool_O1224H  试试这个版本,这里面有这个ID

几乎都支持的

我用MPQ1102A(FW:Q0927A)都支持的,因为是一直在用这个搭配的U盘SSD,跑Windows to Go用的(整体发热低,比2246EN U盘板子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都支持的

我用MPQ1102A(FW:Q0927A)都支持的,因为是一直在用这个搭配的U盘SSD,跑Windows to Go ...

我倒是没做过这个方案的,查了下flashdb,Q1102A没找到这个颗粒的ID,可能需要移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XT、2246EN都支持,不需要什么特殊版本

先检查FLASH ID,是否都识别了

已经解决,是土狗在作怪,已成功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46XT_MPTool_O1224H  试试这个版本,这里面有这个ID

谢谢!已经成功开卡!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成功开卡,速度还不错!原因是土狗作怪,把土狗敲掉就成功了!

网友(2020-04-04):
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开卡工具啊,麻烦说一下,我和你一样的主控和闪存,也是一样的问题,敲了土狗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成功开卡!

检查togddr问题

网友(2020-05-1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土狗在作怪,已成功开卡~

咋我开出来没这速度,桥接固件也刷了,你这BDF可以参考一下不,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改的BDF参数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成功开卡,速度还不错!原因是土狗作怪,把土狗敲掉就成功了! ...

兄弟,我做了个同方案的,开出来写速度只有240:dizzy:

你的包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20-06-17):
上46en啊,贴到46xt上浪费

楼主(2020-08-10):
邮箱给我!我把我的工具都发给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46en啊,贴到46xt上浪费

反正都SLC了,考虑啥写入放大和速度估计是价格的原因,xt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箱给我!我把我的工具都发给你们。

我邮箱1286727179@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土狗在作怪,已成功开卡~

还是SLC牛啊,

网友:
我的邮箱:38145155@qq.com

网友:
麻煩你給我一份:jyb999888@qq.com

网友(2020-10-17):
最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U盘,烦请楼主发一份给我,谢谢!17321554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