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轻松解决充电数据线易折问题

楼主(2020-02-04):
(图片)

网友A:
然后你会发现护套接触的那一段更容易破皮了

网友:
只是断的位置向后移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会发现护套接触的那一段更容易破皮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用的,等快破时再换一截更长的护套。

网友:
热熔胶大法

网友:
解决办法是用  吸管,  吸管更软 ~~

网友:
热缩管不是更好点哪

网友:
热缩管,效果更好。

网友:
推荐用热缩管。

网友:
圆珠笔弹簧绕两个到数据线上然后上点胶固定一下位置。

网友:
坏了换新线哈哈,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用的,等快破时再换一截更长的护套。

一段时间后,软线上都套上了硬管

网友:
用缠绕管,接头处用双倍收缩热缩管

网友:
我用圆珠笔内的弹簧,或者洗发水里面的弹簧,效果不错。

楼主:
都是高手,各种招都有

网友:
硬了跟容易断,用704就很不错

网友:
不是用那种3倍热缩管吗   套一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
新的用不完,不修理

网友(2020-08-22):
这个不应当在消费端凑合,到处乱拉的电缆不是很耐用的吗?还是应当在厂家解决。

网友:
当然,厂家不愿意改善,甚至很乐意,那就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