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移动新魔百和M301A求破解USB功能

楼主(2020-02-04):
想给儿子看下载的动画,但新魔百和的USB接上没反应,求推荐个刷机破解包。
另外,还有一台M301A摔坏了,只亮灯不开机,请大神修一下。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湖南移动新魔百和M301A摔坏后买同型号的盒子,把账号密码输入到里面,可以继续使用吗?

网友(2022-03-23):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湖南移动新魔百和M301A摔坏后买同型号的盒子,把账号密码输入到里面,可以继续使用吗? ...

不可以的,移动后台绑定了m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湖南移动新魔百和M301A摔坏后买同型号的盒子,把账号密码输入到里面,可以继续使用吗? ...

直接要运维给你换一个就行,

楼主(2022-06-06):
引用 网友A:
直接要运维给你换一个就行,

多谢

网友:
坏了让客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