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从有没MP3,我对CD再没兴趣了。磁带都扔了

楼主(2020-02-04):
磁带是最不方便的了,选曲麻烦,音质差,不方便复制。过去那么多年,用了那么长时间的磁带。
CD需要购买,不能录制,也不经济。

网友(2020-06-20):
你需要一台便携收音机

网友:
磁带如果是大公司如中唱的,我要收购的。

网友A:
磁带用着不方便是真的,但最究极的那种音质其实不差,如果你有TDK 的4类带,加上三磁头的索尼卡座,找个好点的音源翻录后,再放出来,真的跟无损播放器差不多了,甚至音色要比数字类型的播放器还有感觉一些(没有数码的那种味道)。
CD其实可以自己录制,需要空白CD光盘和刻录机就可以了,有专门的软件转格式后再刻录成CD,一样的,也是比较麻烦,
以前我那台车上只有车机除了收音机就只有CD了,我为此还刻了不少碟,后来那台新车,车机连光驱都没了,直接把音乐塞存储卡里就能听,倒是方便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带用着不方便是真的,但最究极的那种音质其实不差,如果你有TDK 的4类带,加上三磁头的索尼卡座,找个好 ...

我车子导航的光驱读不了光碟里的mp3 ,是要刻音轨吗?usb接口和sd接口都可读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