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现在居然有人不分色差 S端子 AV的视频接口

楼主(2020-02-04):
因为我的电脑有电视输出(显卡带S端子)不用转换器就可以接电视
讨论电脑接电视用的转换器
结果还不知道视频接口的区别
电脑接电视的接口是 画质 色差>S端子>AV(复合视频)

网友A:
怎么说现在?以后也一样!因为有些人只需要会开关电视就行了,信号线都是别人帮连好的。

网友B:
问题是现在还有人用AV和色差吗?都用HDMI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还有人用AV和色差吗?都用HDMI了吧

多的是,广电的电视盒子基本是av

网友D:
广电的老式电视机顶盒是AV接口的,现在的高清版的,算是较新的了,用的是HDMI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现在?以后也一样!因为有些人只需要会开关电视就行了,信号线都是别人帮连好的。 ...

有人问我电脑接电视 需要什么转换器 结果接口都不分

网友E:
A就是音频的缩写,V是视频的缩写,色差就是分量,RGB输入其实就是VGA。
很多人认为色差就是RGB,其实不一样虽然接口标识了红绿蓝,但传输的信号却只有红蓝和亮度,没有绿色(没有记错的话),绿色通过红蓝和亮度来计算还原出来的不然还要一根线来传输同步信号。
至于AV,基本已经淘汰,连广电机顶盒都不用AV接口了,为什么机顶盒上还有是怕老设备没有差分信号或者HDMI输入。
你朋友就是个嘴犟的,自以为什么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A就是音频的缩写,V是视频的缩写,色差就是分量,RGB输入其实就是VGA。
很多人认为色差就是RGB,其实不一样 ...

因为我这个电脑的显卡是带s端子输出接电视不需要转换器 但是大部分电脑没有这个功能 接电视就要用转换器

网友:
电视机常用信号解释:
HDMI>VGA>Y Pb Pr(Y Cb Cr)>S-VIDEO>av>RF
HDMI数字信号
VGA 模拟的R G B视频信号和同步信号。可一起转换为数字信号。(独立的RGB和同步信号)
Y Pb Pr(Y Cb Cr) 模拟复合色差信号,独立信号亮度,色度需要通过色差计算再次分离 ,分离后得到RGB信号独立RGB信号或者和亮度同步信号一起转换为数字信号。(独立的亮度信号和具有较高水平的色度信号,
集成在亮度的同步信号
S-VIDEO模拟视频信号,独立信号亮度,复合的色度信号,需要再次解码。色度信号再次解码得到独立RGB信号或者和亮度同步信号一起转换为数字信号。(独立的亮度信号和独立的色度信号,集成
集成在亮度的同步信号)
av模拟信号 独立的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复合视频需要解码出亮度和色度信号。色度信号再次解码得到独立RGB信号或者和亮度同步信号一起转换为数字信号。(
独立的视频信号和独立音频信号,视频信号未分离,需多次解码)
RF射频模拟信号 复合的音视频信号,首先要解码出音频和视频信号,在得到复合视频信号后,再次解码出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色度信号再次解码得到独立RGB信号或者和亮度同步信号一起转换为数字信号。(独立的视频信号和独立音频信号)

S-VIDEO/色差信号的同步信号在亮度信号内,所以亮度信号还需要二次解码分离出同步信号。每多一个步骤损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电的老式电视机顶盒是AV接口的,现在的高清版的,算是较新的了,用的是HDMI线的 ...

肯定不如安卓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A就是音频的缩写,V是视频的缩写,色差就是分量,RGB输入其实就是VGA。
很多人认为色差就是RGB,其实不一样 ...
色差和RGB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还有人用AV和色差吗?都用HDMI了吧

VCD机或DVD机就还需要AV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VCD机或DVD机就还需要AV接口

这年头谁还用DVD啊,别说VCD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的是,广电的电视盒子基本是av

N年没看过电视了,不过现在的盒子也基本都是HDM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谁还用DVD啊,别说VCD了

那用什么替代DVD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年没看过电视了,不过现在的盒子也基本都是HDMI了

胡扯,在电视数字机顶盒、网络机顶盒和卫星电视这块,整个浙江省都是av接口,你哪来的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胡扯,在电视数字机顶盒、网络机顶盒和卫星电视这块,整个浙江省都是av接口,你哪来的基本? ...

可能是我胡扯吧,实在是太久没看电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替代DVD机?

要DVD干嘛?现在找DVD光盘都不好找了,而且DVD的分辨率那么低,现在下的电影随便都秒杀了

网友:
AV、vga、dvi、hdmi这四种最多,S端子,色差,这两种现在很少了。未来可能DP是主流把,现在高清高端显示设备都是DP了

网友:
现在有的Av输入输出视频信号整合到色差端子里了,单独插黄色插头就是V输出或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