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9V0.6A,路由器原装电源,比线圈的是省电~

楼主(2020-02-04):
TP路由器断线的,开壳重新换线。同比老货线圈的是要省电。

楼主:
线圈要2.32瓦,电子1.28瓦。

网友:
估计是白铁皮铁芯铝线变压器,如果能用好硅钢和铜线应该会好些。开关电源芯片方案省电一些,早期的有RCC单管式方案费电些。

网友:
电子的确实省电,但这款TP电源寿命有限 ,以前用坏过一个

网友A:
杨总买不起K3?我才不信。。几百而已。

网友:
现在很少有路由器用线圈适配器了吧,这种耐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杨总买不起K3?我才不信。。几百而已。

K3好用吗?有必要?移动光纤一体的图省事儿了。。。

网友:
tp都做AP了,K2T香不香,大声告诉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K3好用吗?有必要?移动光纤一体的图省事儿了。。。

我也是前几天才发现废品收的那台是千兆,只不过貌似光模块不支持GPON一直没搞成功,现在先当交换机用。不过也是省事,3功能合一,只要一台机搞定。不过TP的产品真的看不上,用过好几个,都是不稳定要重启什么的。

网友:
不光是省点,还省成本,大坨的变压器全部是铜丝和硅钢片

网友B:
K3不好吧,还不如K2P   K3买回来自己还得改装  麻烦,不改装用不多久就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K3不好吧,还不如K2P   K3买回来自己还得改装  麻烦,不改装用不多久就漏液

没研究路由器,漏液?是电容吗。。。。

网友:
变压器空载的就有1w多,什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路由器,漏液?是电容吗。。。。

漏液 是个人说法,其实更多地是漏油, 导热硅脂不太好,时间长了从里面渗出油来,浸到k3的 wifi芯片里面导致wifi废掉了。说的是这个

网友:
线圈是指老货变压器的么?

网友:
这个变压器空载高,现在变压器唯一的优点没有干扰

网友:
便宜性价比高信号强发热量低功耗低的非K2T莫属,K3,K2T ,K2P A1,K2P B1以上路由器我都有,测试对比效果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