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ELL显示器U2518DR和P2419H差异对比

楼主(2020-02-04):
2016年年中强哥家入手一台P2417H显示器,到2019年年底突然故障详见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29
本来想寻求解答不过没啥人回复,加之跟淘宝卖电源板和显示板的卖家询问说是常见的面板故障和电源板和显示板没关系

过完年立即在强哥家入手一台P2419H(说是P2417H的升级款)之所以一定要这款是因为最早买的就是P2417H为了配合那不成器的“渣想”Y430P,
初级修复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4662

最终修复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2255

到最后虽然修复了,但是它的质量缺让我不敢拿出去用只有把它放家里供着当台式机用,买了DELL的P2417H这款显示器,接口比较丰富,VGA DP HDMI
渣想Y430P也正好有VGA和HDMI,随着平时的使用,发现1080P的P2417H在某些软件的使用上不是很舒坦,要是有更高分辨率的话同样画面显示的内容就跟多了

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查询渣想的Y430P能支持2K的分辨率,最后在强哥家入手DELL的U2518DR这款显示器,从功能上说和P2417没太大差别,就是分辨率高些,没有VGA接口

正好渣想的的HDMI接2518DR,VGA接2417H

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想让渣想Y430P同时输出两个屏也就这种方式最简单(不想买什么转换器之类的东西转,觉得麻烦)

于是最后考虑了P2417H的升级款P2419H

最后上机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模式下同亮度显示效果却不一样
把两个显示器都设置成DELL所谓的ComfortView模式

先是U2518DR的设置

首先是亮度值我觉得U2518DR合适的亮度是30%

然后是模式选择

接下来是P2419H的

调到一样的30%的亮度

相同的模式

但是问题来了最终的显示效果。。。。。。

左边是U2518DR(HDMI信号) 右边是竖着的P2419H(VGA信号)
这两个的亮度差的很多。。。。。。。。感觉真不舒服,两个显示器打开的是同一个浏览器的空白首页

这张图是把P2419H的亮度调至75%的亮度后的对比(U2518DR保持为30%的亮度)

最后吧P2419H的亮度调至85%后我的感官上觉得和U2518DR的30% 亮度基本一致了

不是一个厂家的吗,按理说都叫ComfortView模式应该调教是一样的吧,为啥感觉上差异这么大呢,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主要是忘了当初P2417H调整的参数是多少,只是这次的P2419H的默认参数和U2518DR差的挺多的,有点疑惑所以发个帖子跟大家求教一下

网友:
Dell的P和U上两个系列,校条当然不一样,毕竟屏都不一样,价差也摆在那里

网友A:
型号不一样,屏幕不是一个批次或者不同型号呗,很正常啊,同型号亮度都不一样,别说不同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屏幕不是一个批次或者不同型号呗,很正常啊,同型号亮度都不一样,别说不同型号了 ...

这样搞的真不爽,差异太大了感觉不舒服,一直觉得亮度太高会加速灯管的损耗,所以把亮度调的比较低

网友B:
工程模式有个CFViewbri是控制ComfortView背光的 ,以我换过三台的经验,同型号每台各种参数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模式有个CFViewbri是控制ComfortView背光的 ,以我换过三台的经验,同型号每台各种参数都不一样。

...

遇到会玩儿的了,显示器的工程模式咋玩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会玩儿的了,显示器的工程模式咋玩儿的

关显示器,按住最左边两个键,再按显示器开关,屏亮后松开,再按一下最左边的按键

网友C:
谢谢楼主给个强哥家的链接,正好想买显示器

网友:
不同型号的显示器,使用的屏幕工艺和参数不一定相同,系统的调节参数属于参考值,没有固定标准。

网友D:
DELL不会设计显示器的,控制板都是第三方设计,然后输入端VGA-》DP的改变,99%说明内部主控芯片已经换了。(特别说明现在厂家绝不会使用格式转换芯片或者桥接芯片,单芯片为王,成本是硬道理)说不定还是完全不同的品牌,完全不同的调色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给个强哥家的链接,正好想买显示器

强哥家的东西一般只买自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L不会设计显示器的,控制板都是第三方设计,然后输入端VGA-》DP的改变,99%说明内部主控芯片已经换了。 ...

我以为是以外部测量到值为准,比如在屏幕跟前多远距离多大环境光下测量的亮度值作为基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