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Hikoki 高壹工机 DS12DA 电动螺丝刀开箱

楼主(2020-02-04):
在曲线锯之前入手的,对比了品牌,价格,颜值等,最终入手hikoki,价格和谐。12V两电一充才419元。

双电版直接给了一个原装吸塑盒。

打开箱子,一主机,两块电池,一充电器。

充电器尺寸较大,4.0A,63W。

两块2.5A电池。其中一块带有保护插片。序号连号,U开头代表三星电芯。

主机电池插口,无毛刺。

插上电池。

正反转切换开关,和无极调速开关。

主机背后的防伪标识。

一侧的出风口。

高低速开关。

快夹夹头和20档扭矩调节。

摆拍......

一起买的批头套装,彩色的,养眼。日立标。装上延长杆,同心度不错。比百得的延长杆做的直,百得有点摇头晃脑。

靠近把手处的槽内正好放入套装和电池。

左上槽内可放夹子一枚,批头两枚。

忘了说电池检测电量,按下四格指示灯边上的按钮,看几个灯亮就知道电量了。

此套有刷比不上有刷扭矩大,最高38Nm家用足够,该有的都有了,单电版319.双电版419,价廉物美,颜值不错。

网友A:
挺漂亮的电钻 ,这个品牌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嗯,看完了,擦擦灰,收起来吧

网友B:
2.5AH电池,还带电量指示,充电器快充,挺好
夹头带锁定功能吗?

网友C:
此套有刷比不上有刷扭矩大
最后这句话没看懂,你买的这到底是是有刷机还是无刷机?

网友D:
哪里买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套有刷比不上有刷扭矩大
最后这句话没看懂,你买的这到底是是有刷机还是无刷机? ...

不好意思,笔误。应该是有刷比不上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的?链接

淘宝。
复植这行话₤LnNf135MByG₤转移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AH电池,还带电量指示,充电器快充,挺好
夹头带锁定功能吗?

这个我也不太懂,再去看了一下介绍页,带自锁。

楼主:
不好意思,最后一段笔误,此款是有刷。扭矩没无刷的大。

网友E:
打开淘宝上的链接,双电版的是499元?没得419啊。

网友F:
番禺做的?难道日立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番禺做的?难道日立代工?

就是日立啊了,Hitachi改名hikoki了。

网友:
这个是日立的子品牌 应该是主攻低端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日立啊了,Hitachi改名hikoki了。

HItachi的北美价格是钻+冲击批+手电,两电一充99美刀(打折价,每3月打折一个月)。这个价钱类似么,差个工具箱,只有工具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的电钻 ,这个品牌质量还是不错的。

嗯,至少不是杂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淘宝上的链接,双电版的是499元?没得419啊。

领卷

网友G:
谢谢分享,
有钱人,多干点活,一次就把工具钱给挣回来了,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有钱人,多干点活,一次就把工具钱给挣回来了,值

家用,

网友:
谢谢分享,工具使用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