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一次性口罩的再利用

楼主(2020-02-04):
水煮、喷酒精、照紫外线……防病毒口罩能否再利用?
随着疫情持续发展,市场上N95(KN95)、医用外科等防病毒口罩依旧紧俏,不少家庭中的口罩库存即将见底。于是,网络上开始流传将使用过的口罩放到锅里蒸,放进水里煮,放在紫外灯下烤,喷上酒精消毒再晾干等重复利用“妙方”。
乍一看,这些方法与新型冠状病毒怕高温、怕酒精、怕紫外的弱点完全相符,确实能将口罩上的病毒杀得“一干二净”。难道说,贴着“一次性”标签的防病毒口罩真的能够走上使用、消毒、再利用的“无限续杯”之路吗?
科技日报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教育部产业用纺织品工程中心副主任、东华大学非织造材料与工程系靳向煜教授,他曾主持完成针对“非典”疫情的“抗SARS病毒防护纺织品研制”项目。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56℃30分钟”可有效灭活病毒,是否可通过“清蒸、水煮”的方式实现口罩再利用呢?
靳向煜:不能。无论是N95还是医用外科口罩,它们实现“防病毒”的手段都是依靠“过滤层”吸附、阻隔病毒等微颗粒(气溶胶),而过滤层主要由聚丙烯熔喷超细纤维构成。
根据设计要求,口罩要在实现较好阻隔效果的同时保证令人舒适的通气性,其对医用口罩的吸气阻力一般不能超过343.2帕斯卡(Pa),日常防护型口罩吸气阻力小于135帕斯卡(Pa)。
因此,口罩过滤材料往往要经过“驻极处理”,使其携带微量的电荷,从而在比较蓬松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吸附空气中的各种微粒。
毫无疑问,无论是“清蒸”还是“水煮”,水的进入会使过滤层中的电荷迅速消失,导致过滤效果大幅下降。同时,聚丙烯熔喷材料纤维非常细,要比头发丝细十几倍,平均只有两个微米左右,不耐高温,温度大于80℃时就会收缩变形,导致结构破坏,防护效果降低。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75%的乙醇能有效灭活病毒,能否将用过的口罩喷上酒精消毒,再晾干重复使用呢?
靳向煜:不能。一方面,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N95口罩外表面都经过“拒水处理”,酒精、水、血液、唾液等都很难渗入,目的是加强对医生的保护,防止在与患者接触中出现液体喷射造成交叉感染。
因此,表面涂抹、喷上酒精很难起到对医用口罩内部的消毒作用。另一方面,酒精也会破坏口罩外层防水结构,原因是酒精的表面张力和水有很大不同,用酒精处理过的口罩材料对水(血液、唾液)的吸收会增强,这会加速口罩过滤层失效。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病毒对紫外线敏感,是否可以使用紫外灯、紫外消毒柜等对口罩消毒,实现再利用呢?
靳向煜:不能。聚丙烯熔喷材料是一种热塑性高分子材料,耐老化性差对紫外线非常敏感。接受紫外线照射后,结构会发生破坏即氧化降解,过滤性能大幅下降。
课题组曾经做过实验,如果对N95级别的口罩进行水蒸、水洗、紫外灯消毒,它的过滤效率将由95%快速降低到60%以下,和普通的纱布口罩、棉布口罩差不多。
那么究竟有没有方法实现口罩的消毒再利用呢?
靳向煜:对普通人来说,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的蒸汽、高温、紫外线等方法都无法用于防病毒口罩消毒。而口罩生产过程中采取的消毒方式是环氧乙烷气体消毒,普通家庭无法实现。
况且口罩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吸收人体呼出的水蒸气,逐渐造成过滤层的电荷流失、吸附能力下降,即使进行消毒、晾干也无法恢复,再使用起不到很好的防护效果。在当前的疫情条件下,不应提倡对一次性防病毒口罩的消毒再利用。
虽然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N95口罩都是“一次性”的,但从设计者的角度看,除非是去医院、大型超市或接触疑是病人等高危场所,普通人并不需要用一次防护口罩就扔掉,完全可以使用两、三次,从而减少口罩资源的消耗。

网友A:
臭氧行不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看帖子,涨知识,

网友:
看来楼主缺钱不缺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臭氧行不行?大家讨论一下

把口罩湿润,放在高浓度臭氧的密闭装置中,30分钟保证行,问题是高浓度臭氧不易获得。家用的臭氧机要更长一些时间

网友:
最终靠的还是自身的免疫力,努力吧少年

网友:
回家后次氯酸钠溶液泡一下----84消毒液,或者苯酚液处理下。

再次出门前,里面垫一层或两层无纺布,超市里有卖的。

更霸道的,买点空气过滤器的滤料,垫在里面,比口罩的都好。还有十万级的滤料,也可以考虑。

网友:
生命不息,口罩不止。

网友:
里面垫一层或两层餐巾纸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臭氧行不行?大家讨论一下

10g的臭氧机,30l 的整理箱,开臭氧机10分钟,又过了15分钟后拿出来,松紧带没弹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g的臭氧机,30l 的整理箱,开臭氧机10分钟,又过了15分钟后拿出来,松紧带没弹性了。 ...

我的也是

网友:
淘宝smms无纺布,自己di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口罩湿润,放在高浓度臭氧的密闭装置中,30分钟保证行,问题是高浓度臭氧不易获得。家用的臭氧机要更长 ...

湿润都不行,会破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