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8年紧凑型VHS-C标准Panasonic/松下摄像机NV-M30拆解

楼主(2020-02-04):
================
0、前情回顾
================

一年前,我计划写个系列拆解贴,见此:从广播级走入家庭,80-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 ,随着三部曲完成,我激情燃烧的内心逐渐冷静下来,随之陷入空虚……因为我深深知道拆机这个过程才是最吸引人的,非常容易上瘾。在今年2020新旧交替之际,我决定重启这个摄像机拆解系列,为此重金收购了一批各式各样的摄像机,从拆解和搜索资料的过程中,更加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这是重启计划的第二篇,依然走不同品牌的路线,本次给大家展示的是来自松下Panasonic出品的NV-M30摄像机拆解
~因为疫情的缘故,我得以抽出部分时间来着手启动系列拆解。虽杂事缠身,更新可能不会及时,我并不会因此降低文章和拆解照片的质量,文章事实性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姊妹文:Panasonic/松下NV-M9000摄像机拆解

目录:
1、背景介绍
2、外观展示
3、拆解分析
4、全家福展示

================
1、背景介绍
================

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家庭录像带标准有一场世纪之战,最后结果是JVC的VHS标准打败了Sony的Betamax标准而占据市场主流,但早先的录像带尺寸都巨大无比,针对如何缩小录像带,几家厂商给出不同的选择——Sony重新构建Video8系统,采用8mm小型录像带标准;与Sony选择道路不同,以JVC为首的VHS录像带系统则选择了缩小VHS标准尺寸,产生出“VHS-C系统”,这里的“C”,就是Compact缩写,压缩紧凑的意思。

1982年,JVC推出了VHS-C标准

1984年,JVC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VHS-C摄录一体机,型号为JVC GR-C1
爱好影视的朋友一定会一眼认出,这就是著名科幻电影《回到未来》里面那台红色的机器

1985年,Panasonic发布了它的第一台VHS机器 NV-M1

1987年,Panasonic发布了它的第一台VHS-C机器 NV-MC10

1988(1989),Panasonic发布了NV-MC10的继承者 NV-MC30(日本地区名称为NV-M30)

性能指标,以欧洲发售的版本NV-MC30为参考
相机:
CCD传感器:½英寸-310,000像素
镜头:微距变焦9/54分钟-f/1.2
对焦:自动(TCL-压电)和手动
灵敏度:10lux
快门:1/50s-1/500s-1/1000s
取景器:0.7英寸黑白CRT

录像:
格式:VHS-C
标准:PAL
滚动速度(s):SP:2.34 cm / s-LP:1.17 cm / s
音频响应:
40-20,000 Hz(立体声高保真)
80-8,000 Hz(单声道)
音视频输出:多触点插座

尺寸:W×H×D:12.5×15.9×28.3cm
重量:1.4千克(不含电池)1.7公斤(含VBC 1 E电池)
指导价格:12,900 法郎(1,966€)

维修手册下载:下载链接 密码:khg9
================
2、外观展示
================

外观如上,海绵麦克风已经不翼而飞,但大体外观依旧保持完整

EVF(电子寻像器)采用外置连接,同时电池也还在

铭牌

正常的拍摄姿势

背后有回放控制面板

采用VHC-C标准的紧凑型录像带

像不像单反的军舰头,上面有Panasonic的logo,EVF下面透明白色的那一块是白平衡感应窗口

镜头通透,没有霉斑

EVF卡在滑轨上面

通电,EVF有影子,但整机无法工作

电池舱帖的说明贴纸

镍铬电池,那时候还没有锂电池可以用

================
3、拆解分析
================

优先拆除设置记忆电池,这里采用的是CR1130电池

移除滑轨

移除磁带仓盖子

打开顶盖,发现一张维修贴纸,2001年似乎有过维修

移除螺丝

右侧的外壳可以分离了

移除按键板

按键板部分

拆开按键板,和Sony使用柔性PCB不同,Panasonic使用普通PCB,这里和上次拆解的
M9000几乎是一脉相承
M9000按键板

这里一直没有搞清楚拆解的顺序,先从麦克风上着手

这里就是白平衡感应器

其实本质上这个就是一个小分辨率的CCD,自动白平衡矫正功能有点像iPhone手机上的原彩显示(Truetone)

自带一小片红外截止滤镜

左侧外壳怎么也拆不开,后来发现这里还有螺丝固定

可以分离左侧外壳了

内部的主要部件分为两个部分,前面是镜头组,后面是机械和主板组

左侧外壳上面还有一些功能模块

撕去屏蔽罩后,有点乱

外壳上印有生产日期,88年生产

拆除所有的功能模块

背后的回放控制模块

一开始不懂那个三角形的logo是哪一家,在一些IC上也有,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Panasonic早期的logo

里面是窝仔片和贴片LED

上边左侧为旧logo

把目光聚焦在两个主要部件上吧

A.镜头组件

镜头组件,三块电路板呈C形包围,相互用插座和卡扣固定,看了挺久才发现怎么拆

背后的CCD屏蔽外壳全部电镀,一点指纹都没有,也没有灰尘,亮晶晶

早期的镜头(和Sony TR55一样)使用手自一体对焦/变焦镜头,最前面的镜头是活动的,用来对焦,中间带有绿色拨杆的功能环控制变焦,但同时这两个功能环又被电机控制,可以自动对焦/变焦

屏蔽外壳,注意右侧的连接座

解放屏蔽外壳

可能跟信号相关,所以需要屏蔽

终于找到突破口了

屏蔽外壳下的小板

拆除镜头组件的主要电路板

细节

另外一块主要电路板

细节

电路板之间的卡扣

假组,C形包围

镜头组,注意两个电机前方的减速箱

电镀件,用来保护CCD

CCD的屁股

光圈控制舵机

CCD固定在一个塑料部件上面

CCD取下来了

上面有不同功能的滤镜片

镜头部分

CCD接触的部分是一块橡胶,可能用来减震

B.机械主板组件

机械部分,依旧十分复杂

双层堆叠主板

另一侧

两层主板使用一种类似转轴的特殊连接座相连,可以开合

似乎和上次拆的Z-1800机器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处

Z-1800主板

超过限位就脱臼了

上层主板细节,有不少飞线,看不出是后期维修还是设计缺陷

像天线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声表面波延迟线,因为在解码时要将上一行的信号与下一行的信号进行加减的,以前在模拟信号处理的时代,就只能用这种延迟线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电陶瓷的声电转换器件,一边的电信号转变成声音信号,另一边的声音信号再通过压电器件 转为电信号,因为声音在介质中传播的速度比光速慢多了,故做成延迟线体积小多了,因为再以前就是用很长的同轴线卷绕的,那个的体积更大。
-来自坛友sunstar126

似乎有烧黑的痕迹……

奇怪的线圈

拆下来第二块主板

细节

那两个蓝色圆鼓鼓的原件挺可爱的

主轴电机和磁鼓电机都能看到

展示一下VHS-C的机芯吧,VHS-C磁鼓尺寸小于标准VHS,另外不同于Video8的半入磁带式,VHC还是接触式磁带,因此体积比较大,关于VHS-C、Video 8、还有之后要展示的mini DV机芯,到时候我重新开一个帖子详细对比下

根据资料查证,这个机器磁鼓有9个旋转磁头:四个用于Hi-Fi音频信号,四个用于视频信号(使VHS-C盒式磁带与配备标准鼓的VCR兼容),以及一个浮动擦除头,这个机器有一个功能,可以在任何录像时间消除原声并重新配音,这在家庭录像机还是挺少见的

Bouns EVF拆解
由于糟糕的操作所致,EVF被烧坏了,索性拆个利索

EVF独立组件,拆开不出所料,十分类似M9000的布局

M9000EVF

0.5寸黑白CRT

摘掉尾巴上的接线,拧掉磁环就可以将偏转线圈拆除了

偏转线圈

头顶的保护盖必须要拆除才能解放阴极管

搞定,CRT管子是圆形的,和M9000一样

原来是Panasonic自家生产的管子

把玩一下~

驱动电路的高压包也拆开看看构成~

拆完了~CRT全家福展示

================
4、全家福展示
================

惯例上全家福

换一个角度

松下Logo

结语:

通过拆解发现Panasonic的摄像机基本上是一脉相承,NV-M9000里面有很多M30的影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产品技术的一代一代迭代,才能永远跟着潮流前进~
姊妹文:Panasonic/松下NV-M9000摄像机拆解

NEXT TIME
Panasonic NV-GS11GK家庭摄像机拆解

网友:
当年把买这个的钱去买房会怎么样?

网友:
总算草草看完了, 又是一篇精贴

网友:
看到录像带的磁鼓,想起拆过以前家里一台录像机

网友:
看以前精密电子仪器的拆解,真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对比sony的那个感觉设计差很多啊,到处飞线

网友:
太牛逼了,不得不服。拆解的也很详细。

网友:
蓝色拆开的咯一个应该是超声波延迟线,当年的鬼子真是不得鸟,这中产品能在集成电路不发达的时候堆出来,而且用录像带,

网友:
小EVF显像管真是精巧呀

网友A:
看先生拆了那么多的摄像机很好奇,拆下来的主板啊机芯啊镜头啊等,到哪里去了。是废物利用还是到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先生拆了那么多的摄像机很好奇,拆下来的主板啊机芯啊镜头啊等,到哪里去了。是废物利用还是到垃圾桶了。 ...

外壳大多进垃圾桶了,其他的部件准备送人吧,能拆件用上挺好的~

网友:
一般人造不出。

网友:
这就是环境影响,就像近代物理成就大都起源于欧洲。

网友:
无论是器件还是工艺,都领先中国10多年不止啊!

网友:
很好奇,那个年代是怎么设计制造出来的,不敢想象。

网友:
拆了还装的回去吗?真搞不明白那么复杂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怪不得说小鬼子那边能做洗衣机的工厂改造一下就能做导弹。
不过松下不像索尼,索尼还有用MOTO的芯片。松下这边好像清一色的日货。

网友:
这款摄像机很经典的,88年产

网友:
佩服日本人的设计制造工艺

网友:
那个说象天线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声表面波延迟线,因为在解码时要将上一行的信号与下一行的信号进行加减的,以前在模拟信号处理的时代,就只能用这种延迟线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电陶瓷的声电转换器件,一边的电信号转变成声音信号,另一边的声音信号再通过压电器件 转为电信号,因为声音在介质中传播的速度比光速慢多了,故做成延迟线体积小多了,因为再以前就是用很长的同轴线卷绕的,那个的体积更大。

网友:
80年代就开始软排线了,后来被国人搞成斑马线,再后来干脆用导电胶,越做越假,要不是流行液晶屏,国产CRT不知落后别人多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