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佛山鸿展HY703 2.1音箱,以为是个渣,没想还可以比超 漫步者R201

楼主(2020-02-04):
2.1音箱,只有一个卫星了。
主音箱,低音炮
贴皮已经起皮了。

标示

拆,

还以为这没名气的 音箱是个杂牌,
拆开一看,愣住了,

这铁牛 个头 可以啊

铁牛的标签,已经脱胶了。
双12V 输出,没有标电流

标签应在这个位置上的,铁牛

电路板,

3个 2030 ,

低音跑喇叭 ,像是5寸的,
2030 ,好多胶
封住  莲花口的 孔?

卫星箱

防磁喇叭?

剥线头。

找个喇叭配上,也许阻抗不匹配?
明显音质不如 原配的。

几个旋钮 扭到最大有点点杂音。

音质不错,不输于漫步者201 。比MR7 的吉他音箱 强。

楼主:
拆个漫步者音箱(Edifier R201T0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144

对比这个,鸿展

网友:
老货做工放现在看还行

网友A:
我有个老音箱,开关时有干扰,容易引起显示器短暂黑屏,如果把音箱电源插在一个UPS拆出来的插座上,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是音箱的电源板有问题吗?

网友:
居然是防磁的喇叭,厉害了。

网友:
大!丑!不过看起来真的香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老音箱,开关时有干扰,容易引起显示器短暂黑屏,如果把音箱电源插在一个UPS拆出来的插座上,基本就 ...

显示器的问题,我的电视也会在插音箱开灯等时候黑屏,估计电视装个滤波器会好。

网友:
当年市场上大把的比漫步者做工好的,后面都没活下来,

网友:
这种就看卫星箱的好坏之分了,,,主机结构都差不多,,,一般主机都N个电容漏电大了

网友:
用料与那个漫步者的差不多,做工的精细程度肯定是不如漫步者的,关键是价格相差不少的

网友:
是哪坏了么?还是纯拆。老货实在。这电路板没啥特别之处。我之前5元收的。有点特别,TDA8947J,用4个4560运放,吃灰。没喇叭,双16Ⅴ,没要110Ⅴ变压器。
妈的陛下,啥意思?
要漫步者卫星箱么?白送不包邮。

网友:
谢谢分享。。。。。。这有源音箱用料还不错,比一般的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