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w788硬改nr285g 指示灯全亮问题

楼主(2020-02-04):
疫情宅在家,在某鱼看到一个讲全网完美硬改NR285G指示灯的,就再想因该他无办法改编固件里面代码,是在硬件改就动手试试嘿嘿还真是?现在公布给大家。

接百兆对应亮一个加闪

接百兆对应亮一个加闪

接了千兆对应闪其他无接亮

接了千兆对应闪其他无接亮

网友:
这一招真是让人无言可对

网友A:
接千兆对应闪其他无接亮这应该不算完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千兆对应闪其他无接亮这应该不算完美吧?

比原来全亮好多了,关键是间单改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如果你会改路由拆闪存,把指示灯换个正负极,这样还不明

网友C:
“接百兆对应亮一个加闪”
“接了千兆对应闪其他无接亮”

这个不太懂啥意思。

网友:
不错,佩服,为折腾精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百兆对应亮一个加闪”
“接了千兆对应闪其他无接亮”

这个是nw788千兆改NR285G,改后原来5个网口插不插网线全亮,现在接百兆网络灯是和普通路由器一样闪。接千兆网络对应口灯闪,其他口如果不接千兆网接亮。如果买点2脚双色灯换可以分开那个口接了千兆网

网友:
楼主这都能想到,厉害啊

网友D:
也有一个788,不折腾了。

网友E(2020-04-06):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个788,不折腾了。

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误,交换led正负极后,所有灯不亮了,插网线也不亮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误,交换led正负极后,所有灯不亮了,插网线也不亮

我所理解楼主说的应该是,LED灯的负极接地(即板子上的接地)、LED灯的正极接原来LED处的负极那个孔位

网友(2021-05-08):
完全看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语文能力有所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