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帖 诺基亚130进水

楼主(2020-02-04):
给老人买的诺基亚130,老人不小心洗衣服的时候掉到水里了,赶紧捞出来,后来拿吹风机吹干了,后来开机也没反应了,一直搁置,后来拿出来发现充电口掉了,像这样还能修吗

网友A:
没有修不好的手机 发来我给你修 掉了的usb口还有没

网友:
焊盘都飞了啊,跑线飞线呗
不过重新造个焊盘出来看手艺了

如果只是要重新让这个手机能够使用,可以弄个充电器啊,万能充夹子那样的

网友:
电池可以用万能充 ,

网友B:
主要是没修的价值了,维修费比手机都贵,不如买新的了,会修的不愿意干,

焊盘掉了,要飞线,而且固定USB口的焊盘也掉了,以后不好固定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修的价值了,维修费比手机都贵,不如买新的了,会修的不愿意干,

焊盘掉了,要飞线,而且固定USB ...

嗯,谢谢

网友C:
座子好说,先给电池座加电看看能不能开机,有没有漏电

网友:
你自己手艺好的话飞线用哥俩好固定住也一样能用。我之前U盘头子情况跟你的差不多,飞线飞好了。

网友:
电池单独充满电,装上能开机的话还可以飞线修充电口,否则扔了吧

网友:
USB座周围如果有接地铜箔的话,还可以焊USB座。USB正负极只能 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不好的手机 发来我给你修 掉了的usb口还有没

口没了,大哥哪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座子好说,先给电池座加电看看能不能开机,有没有漏电

没那个设备啊,弄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口没了,大哥哪里人?

山东的 你现在要是能发来就给你免费修修 反正在家也没事干 口没了我就只能用我以前在诺基亚售后干的时候剩的主板上拆一个给你装上了 不一定原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口没了,大哥哪里人?

qq 8795875 紫薯布丁

网友:
充电口附近的铜萡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