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一个上海贝尔E8C GPON HGW(I-240W-Q)光猫可以做WIFI无线中继吗

楼主(2020-02-04):
过年在家无聊,看到以前家里装12M的光纤的一个上海贝尔的I-240W-Q的带无线的电信猫,现在没有用了。我看到有两跟天线想问一下可以做WIFI无线中继吗?
为表示诚意我拆开来了。

很简陋的设置面板,估计很多功能都被阉割了,不知道哪里有固件哦

中间大的有灰色遮住的可能是CPU

南亚的NANYA1135缓存,型号是NT5CB64M16DP-CF,表示nanya科技公司-的DDR3 SD,64M16 这个不懂看了,1333的频率 1.5V

东芝的内存EEPROM,TC58DVM92A5TA00 TSOP1-48封装,NAND的 64M

这个 RTL是网络wifi的

这个Lantiq PEF 3201 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管光纤的

这是背面,也有很多8个脚的芯片

网友:
想多了,光锚没啥好玩的....

网友A:
E8C好像是电信的,电信居然有GPON哈?反正我这里基本都是EPON。

应该都是能做的,就是好不好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C好像是电信的,电信居然有GPON哈?反正我这里基本都是EPON。

应该都是能做的,就是好不好用而已。 ...

废物利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8C好像是电信的,电信居然有GPON哈?反正我这里基本都是EPON。

应该都是能做的,就是好不好用而已。 ...

想多了,运营商的设备固件定制的无那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8C好像是电信的,电信居然有GPON哈?反正我这里基本都是EPON。

应该都是能做的,就是好不好用而已。 ...

电信有GPON,也有EP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运营商的设备固件定制的无那功能

哈哈,就是因为设备固件定制的,所以应该还有更全面的固件。就好象一些厂的无线路由器没有中继的,刷其他厂的有中继了

网友:
光猫就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