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层对不齐求助

楼主(2020-02-04):
最近组装一台corexy打印机,打印时每一层都是好的,但是层与层无法对齐,皮带和步进电机电流都检查过,主板是ChiTuf3.8,切片是ChiTu slicer

网友A:
校准(jiaozhun)检查过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十字轴,没这问题,你这个会不会是设置问题啊,感觉偏差太大了吧

网友B:
打个实心正方体,看下code文件每一层同个点的坐标是不是正确的,要是坐标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机器换层的时候丢步或者是计算又问题

网友:
打滑 基本就是这样

网友:
明显的丢步,增大步进电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实心正方体,看下code文件每一层同个点的坐标是不是正确的,要是坐标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机器换层的时 ...

g代码没问题,打完后再用g0 x0 y0回去的不是零点,是不是主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jiaozhun)检查过没有?

校准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实心正方体,看下code文件每一层同个点的坐标是不是正确的,要是坐标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机器换层的时 ...

换完层后x0 y0 和上一层的不一样了,每层偏移4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完层后x0 y0 和上一层的不一样了,每层偏移4mm

初步怀疑是丢步。把电机驱动电流加大试试。

最好有机器图片,提供驱动和电机型号,看看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丢步丢成这样,你没用同步带用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怀疑是丢步。把电机驱动电流加大试试。

最好有机器图片,提供驱动和电机型号,看看驱动电流是多少 ...

已经解决了,0.9的步进电机加速度过大外加打印速度太快导致丢步,加速度调低一半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皮带轮打滑了重新固定紧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是丢步,检查驱动散热及电流,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