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充电式热熔胶枪

楼主(2020-02-04):
一直都是喜欢无线的电动工具,热熔胶枪经常要用来修修补补,已经有一个插电的了,看到有充电的忍不住又入了一个.像这种小玩意基本是到手就拆。说下使用感受吧,充电的好处是在那些不方便插电的地方也能使用,虽然续航时间不长(大概连续用的话30分钟)但是也很少会长时间一直使用,这个我试了一下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用,带个20000毫安的充电宝可以用到吐了……总的来说还是比插电的要方便.

网友A:
同款,就是预热时间太长了点,功率小,剩在便宜12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就是预热时间太长了点,功率小,剩在便宜12块入手

我买的49带30根胶棒!吐血

网友:
没电源的地方 我都是直接用火机烤化了用

网友:
好,就是预热太慢了,有预热快的吗

网友:
连续使用半个小时已经可以了,这种胶枪就是出胶太慢了

网友:
求链接,我也弄一个,12元可以入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就是预热时间太长了点,功率小,剩在便宜12块入手

连接在哪里,给我一个

网友:
我晕,里面这么简单的?

网友C:
3.7伏锂电池能提供多少热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接在哪里,给我一个

狗东搜  赣春锂电胶枪  15W的49元,60W的109,豆子抵扣一半再加红包和券

网友:
功率太小,用处不大,TB有卖加热管的,正琢磨改下24V在220V的胶枪上,用电动工具电池供电

网友:
我发过贴子用T12改的小胶枪,  用24V的工具电池都是可以移动版的. 出胶速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伏锂电池能提供多少热量?

7mm的热熔胶棒还是出胶挺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狗东搜  赣春锂电胶枪  15W的49元,60W的109,豆子抵扣一半再加红包和券

就看到69-20劵是49,没有红包和豆子…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这种锂电池是不是动力的,寿命如何,已经有三把插电的了,不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看到69-20劵是49,没有红包和豆子…

豆子和红包靠平时积累,不难的,每天顺手点点就有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拆应该再切底一些,把出胶嘴锯断看看 里面有没有滚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