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的电压力锅压力开关到了,但是没铜柱,如何搞?

楼主(2020-02-04):
原装的下面有个铜柱是铆接在压力开关片上的,淘宝买的缺少铜柱,原装的又不能无损拆下铜柱,有何东西可以代替铜柱。

网友:
找个4平方的铜线用烙铁焊上

网友:
旧的开关拨出来,铜柱磨到可以安装到新开关孔,装好后一字批中间砸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螺丝加螺母拧紧,打磨到合适,中间孔也可以打磨大点

网友:
春节前也买一个,你那个叫店家补发或退款,自改还要调试麻烦

网友:
装电压力开关下面有个凸起,你这个真奇怪,怎么没有?

网友:
你可能买错了!这种开关有温度开关和压力开关两种型号,你可能买成温度开关啦。

网友:
电鸭锅哟还没玩过,工作原理就别提了。

网友:
如果大山不能走近默罕默德,默罕默德可以走近大山,
加点啥都行啊,弄个细螺丝俩螺丝母锁紧了点指甲油

网友:
7楼正解。
特别是压力开关,不熟悉情况,个人不要乱调。

网友:
旧的还能用,触点用1000目的砂纸吧触点上下拉几遍就可以了,我的就是这样修好又用了几年了。

网友A:
真正压力开关一般90%都不用换,触点打磨一下照样用。还是旧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压力开关一般90%都不用换,触点打磨一下照样用。还是旧的比较好。

就是调好后,刚开始煮饭ok,用一段时间煮饭又不行了,
不断开,煮饭糊锅。(用密封胶或者硅胶已封好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调好后,刚开始煮饭ok,用一段时间煮饭又不行了,
不断开,煮饭糊锅。(用密封胶或者硅胶已封好螺丝) ...

应该是没调节好,如果是电压力锅,底部的铜柱和底壳接触点有很大关系,锅内压力到了底壳位置会向下膨胀,引起开关簧片变形跳开,进入保温工作状态。

这种故障有些是长时间使用内胆变型引起压力位移不够,不能达到簧片变形断开电源的距离,所以会烧糊,供参考。

网友:
我有个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