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输出电压高于36V的开关电源也用tl431?

楼主(2020-02-04):
431不是输出最高只有36V吗?为什么许多输出50多V的充电器也用它?

网友:
它耐压是36伏,,可以降压使用啊

网友A:
它又不是直接接到50V电压上,而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上的,起到了分压作用。一个人能走一千米,并不需要腿长1000米。。。。。。。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基准而已 就算是2000V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又不是直接接到50V电压上,而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上的,起到了分压作用。一个人能走一千米,并不需要 ...

我很赞同哈哈哈哈

网友:
36万伏也可以

网友:
一般431是经过两个电阻到供电的,一个是1K以内的通过光耦原边到431的负极,一个是通过十几K电阻和1-2k分压到431的R端取样,所以,电压高就加大电阻呗,没事

网友:
楼主猜猜输出10KV的稳压高压电源要用耐压多少的开关三极管和TL431?

网友:
那恐怕有点难

网友:
老款彩电电源电压135V,基准也431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