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改变手机照片压缩后的JPG的原始日期和时间

楼主(2020-02-05):
手机用户很多,但使用的手机上的拍照JPG的照片,没有压缩功能。拍完照片一般3M多,但压缩后也就1M左右。这个方法就是把手机拍的照片3M大小全拷过来,然后压缩成1M大小,然后再把时间改回成原始日期。这点很重要,没有原始日期,那么照片的意义就不大了。

我这里讲的只是方法,有好办法,应该大家共享,发扬共享精神,共享万岁!
parkchangpark 7:29 2020/2/5

1、这是原始照片,使用的软件是ACDSEE 5.0,当然有比这个更高的版本更好。

2、选择JPG,压缩率最大,一般使用75%就可以了。

3、选择第二个,也就是“全部都是”

4、这时日期也由刚开始的1月31日7:06变成1月31日8:23了,尺寸到时小了,但日期最好能改回原来的,那么就按图上方式选择“改变时间戳”。

5、选“Exif日期和时间”

6、这样,它的原始日期和时间就改回来了,请大家试一试。

over.7:31 2020/2/5

楼主:
我觉得数码之家的发照片功能有点问题,只要一步步操作,没有犯错,就可以把它贴好,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有一张图片有问题想更改,我试了很多遍,例如把一张图片更新,换成新的图片后,就不能把它放在那里,最后只能把图片全删除,重新贴了一遍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数码之家的发照片功能有点问题,只要一步步操作,没有犯错,就可以把它贴好,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有 ...

如果需要更新某张图片,可以把帖子提交后,再次编辑,用更新图片功能。

网友:
拍照片你不开时间戳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更新某张图片,可以把帖子提交后,再次编辑,用更新图片功能。 ...

我再次说明,我已经按照阿睦的方法,更新某张图片,例如第1张,第4张,第6张,把这3张图片更新,然后确定,但结果是第1张图片,变成/82839238223/这些字了,第4张和第6张等也差不多,反而在最后多出2张照片。那么我就继续改,还是……,最后只能把图片全删除,重新上传了一遍,这样反而更快,比编辑还快,实在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次说明,我已经按照阿睦的方法,更新某张图片,例如第1张,第4张,第6张,把这3张图片更新,然后确定 ...

多出的照片插入到文章的相应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的照片插入到文章的相应位置即可

那么我们也验证一下这个系统有没有问题,我举个例子!
1、第一张

2、第二张

3、第三张

做实验的,只限三张说明问题就行。over.20:49 2020/2/6

楼主:
我先发了一遍是没有问题的。三张都可以。然后我准备把它改变为1张、3张有个X的图片。等系统准备好后,我再发下一次。这一行为2次更新:我更新了图片,改上面的第1张图片为X,第3张图片为X,中间没有改。看结果。

楼主:
我已经把图片变为第1张为X,第2张没变,第3张也为X。看一下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