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MB+智能数字显示控制仪

楼主(2020-02-05):
保险没熔断,拆开内部300伏直流电压正常,顺着找功率管没电压,查到为温度保险熔断,更换后正常,有可能前段时间电压高内部温度过高导致。

网友:
桥堆附近貌似糊了,做工不错~

网友:
板子都发黄了,是不是过载了,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
少见的尼康高压贴片电解

网友:
耐压400的电解,用这种带底座的电容,第一次见

网友:
感觉是日本的制作工艺。

网友:
一看就不是国产的,耐压这么高的贴片电容还是头次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做工很漂亮。。。。。比西施还要漂亮。。。。。

网友:
真复杂,肯定不便宜

网友:
超温保护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搞个大风力电风扇塞入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更不错

网友:
元件用料不错!

网友(2020-03-16):
好多黄豆啊,用料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