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源输出防反接倒灌

楼主(2020-02-05):
广大坛友们   手里有没有比较好的防倒灌反接电路呢   搞个可调电源给电池充电   想加个防倒灌反接电路   毕竟一个可调模块也不便宜   模块是睿登8005

网友:
串二极管,,要么电源端并个反向的二极管,,管后接保险丝

网友:
可以借鉴电动车充电器的  二极管 加可控硅

网友:
串二极管最简单,用场管也行!

网友:
你看这个,实测可以用

网友:
最简单,串个二极管。 IN4004  电压加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