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没有好用的防倒灌反接电路

楼主(2020-02-05):
最近入手了一个睿登的8005给电池充电    偶尔负载些小电机    想给加个防倒灌反接电路   毕竟一个可调模块也不便宜呢    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推荐   好用的电路图

网友A:
二极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二极管 + 两个104 稳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不就可以了吗

我看网上有二极管加保险丝的图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二极管 + 两个104 稳妥解决

这个怎么做  有图吗  谢谢

网友:
一个整流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是自带防反接的吗

网友:
理想二极管,淘宝,或自己做

网友:
保险管+反接二极管。

网友C:
个人感觉用MOS管防反好得多,内阻小,压降和发热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用MOS管防反好得多,内阻小,压降和发热都小。

在网上查了图准备用MOS管做   栅级需要接一个电阻  不然就击穿管子了    正在查电阻需要加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