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残骸也是精品,九阳电磁灶C21-SC018!

楼主(2020-02-05):
『 元作 』残骸也是精品,九阳电磁灶C21-SC018!

电磁炉如此便宜?

偶然看到一枚九阳电磁灶C21-SC018 。。。

标识 。

正面

被线的双电感吸引 。
电源线上还有这么多文章。。。有些惋惜这个电磁灶。

这个电容10UF 的 。。。

一枚安规电容

中间一枚压敏 。

这个应该是保险管。

难道这是工业级设计 ?
小小一隅,做工可见一斑 。。。
去的晚了 ,遇到砸坏的残骸 ,收下电源线 ,分享出来。

完毕 。

网友A:
前几天刚修好了三个家里用坏的九阳电磁炉,一个是07年的,只检锅不加热,把电路板擦一遍好了,另一个是08年的,有时加热有时不加热,更换功率可调电阻后也正常了,第三个好像是12年的,触摸键失灵,也是酒精擦洗后就好了,这三个似乎还都是铜线盘,老东西质量确实可以。

网友:
我前几年在超市买的九阳一模一样,配2个锅盆,里面铝线盘。。。。

网友:
之前捡到一个,被垃圾佬剪了电源线(我们这里垃圾佬估计都知道盘是铝的了,懒得拆)结果拆开一看,铜的
很饱满的铜盘(垃圾佬表示亏了一个亿)

网友:
帖子开头的链接,点进去是电磨护片的制作啊

网友:
仅根线就能看出品牌质量了

网友B:
在用此款电磁炉,不过已花大价钱维修过主板:原机突然重启或不规律重启或不会重启正常使用,该查的元件都查了都正常,无解,无奈淘宝花大价钱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换上做各个点的测试对比,还是无解,各主要点的电压都正常一样,无奈放大招架了4块万用表接主要电压在线使用检测电压,终于发现7805软击穿,不规律的掉电到1.几v就重启,,,,,废板上找了一个7805换上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修好了三个家里用坏的九阳电磁炉,一个是07年的,只检锅不加热,把电路板擦一遍好了,另一个是08年 ...

九阳还是不错的,家里有两台老款的 。。。现在在用苏泊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此款电磁炉,不过已花大价钱维修过主板:原机突然重启或不规律重启或不会重启正常使用,该查的元件都查 ...

还以为是可调电阻变值了呢。

网友:
果然是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