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oshine单槽锂离子/镍氢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2-05):
隔壁论坛积分换购的单槽充电器,品牌名称为Soshine,支持单节的18650锂电池、单节AA/AAA规格的镍氢电池充电。年前就换购的,因为疫情影响,二十多天才收到。

充电器侧面。

端头是充电插口,支持12V的圆插输入和5V的Mini USB输入。

两种规格的插口都是平时不太好找的,Mini USB基本已淘汰。

充电器底部的铭牌标记,底壳有两颗螺丝固定。

卡槽设计和其它充电器不太一样,滑动的负级是靠卡槽底部的塑料卡齿固定的,没有弹簧。
这样的设计方式很奇怪,不容易卡紧电池。

充电器底部的说明文字:自动识别电池电压极性,不用担心电池装反。锂电池为恒流/恒压充电方式,镍氢电池为delta V判据检测充电方式。
在12V/5V输入方式下的输入电流均为1000mA,锂电/镍氢模式下的输出电流均为1000mA。

空载5V供电时,屏幕显示状态。

电压是脉冲式的,最小2.2V左右。

最大4.2V左右(没抓拍到)。

12V供电时,空载最低电压有3V左右。

最高电压可到4.7V左右,充电效率更高。

充LG的18650锂电的状态:充电器上的电压显示只能作一个粗略的判断,如果有小数点后两位更准确合理。

充绿皮的AA镍氢电池的状态。

5V输入粗略看一下充电数据,这个LG电芯基本是满电状态,所以充电电流较小。

12V输入时。

准备拆解:下掉底壳两颗螺丝轻松开壳。

主板正面较简洁,只有一个芯片。

贴片的工艺稍显粗糙。

主控部分用的是合泰holtek的HT46R065B充电专用单片机芯片,引脚定义图如下:

合泰的HT46R065B增强 A/D 型系列单片机( Enhanced A/D Type 8-Bit OTP MCU )是一款 8 位精简指令集的单片机,具有低功耗、I/O 灵活、定时器功能、振荡类型可选、休眠和唤醒功能、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等特性,内部集成了系统振荡器 HIRC,提供三种频率选择,不需要增加外部元器件。

CPU特性:

工作电压: 4MHz  2.2V~5.5V ;8MHz  3.0V~5.5V ;12MHz  4.5V~5.5V

在VDD=5V ,系统频率为12MHz时,指令周期为0.33μs。

3种工作模式:正常,低速,休眠。

内部集成 4MHz,8MHz 和 12MHz 振荡器,无需外接元件。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位操作指令低电压复位功能 ,多达 26 个双向 I/O 口, 8 个通道 12 位 ADC,2 个通道 8 位 PWM,4 个软件控制 SCOM 口 1/2 bias LCD 驱动,一个与 I/O 口复用的外部中断输入, 2 个 8 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具有溢出中断和预分频功能,时基功能,PFD 功能。

主板背面的降压电感,下面还有一块小板。

主板和小板之间通过插针连接。

可以清楚看到电池负极的卡齿。

显示部分的牛屎芯片很圆。

网友:
不品不错,有显示屏,看着方便

网友A:
隔壁论坛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论坛是哪个

手电论坛。

网友B:
镍氢电池1a充电电流死的快

网友:
这个还真不错,比前几天论坛介绍的一款显得精致多了。

网友C:
那根软线是软肋,是不是能架得住来回频繁的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根软线是软肋,是不是能架得住来回频繁的折腾

多芯软线,而且长度留得够,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1a充电电流死的快

好像1600毫安时以上的五号镍氢,确实1A以上急速充电容易内阻升高。楼主的充电器以前在手电论坛见过,要是能设置三档充电电流更好。

网友D:
打赏受限,待后吧。
请教手电论坛的积分换购,能给个链接吗?或者指点一下如何进入“积分换购”页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赏受限,待后吧。
请教手电论坛的积分换购,能给个链接吗?或者指点一下如何进入“积分换购”页面。谢谢 ...

这个是坛友挂在交易平台上的,只有一个。

网友:
好高级的充电器

网友:
看来显示屏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坛友挂在交易平台上的,只有一个。

原来如此,谢谢回复

网友:
负极上加个短弹簧或小弹片会不会好点

网友:
屏幕好评啊

网友E:
看着还可以,价值多少钱

网友:
这充电器设计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还可以,价值多少钱

折合19元包邮。

网友:
这个带屏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