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led驱动频闪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0-02-05):
2.5元的飞利浦20w驱动频闪严重。求有什么可改造办法吗?

网友:
哪条黄线要接地线?

网友:
改变振荡频率可以解决频闪问题。

网友A:
高p驱动肯定闪,看图貌似是浮地结构,查下芯片资料,去掉线性补偿脚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p驱动肯定闪,看图貌似是浮地结构,查下芯片资料,去掉线性补偿脚的电容试试… ...

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
什么样的闪?如果是很快的亮/灭,就是led工作在通/断状态,若原本无故障,后来变的闪,可能元件变质造成~比如那个C4好像鼓包了;若原本就闪,那么可以改变一下输出电流或可解决~led在过大电流时会有击穿/保护/再击穿/再保护直至毁坏的现象。
至于电流频率造成的频闪那就是寄生自激做怪,一般led控制器正常的工作频率超过音频以上,不用说眼睛看不到闪,就算耳朵也听不到。

网友:
隔膜电容也检查下,实在不行换个驱动就几块钱

网友(2020-03-28):
换25元的就好了,靠,这种消费品也省,一个好灯泡用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