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拆爱玛电动车充电器48V12AH用的

楼主(2020-02-05):
『X拆解』拆爱玛电动车充电器48V12AH用的买了辆二手小驴,打算整整给老婆练手,到时接送几百米去送女儿的委大任务就交给她了。

结果到现在除了转弯差点,其他还行。

小不点已经寒假都快过完了。

无声电路板,没有风扇位

高压侧,用料还行,至少丰满

低压侧,看着零零散散

电路板背面

散热器还算是发达吧

电路板上还有红笔画过的痕迹

黑笔痕迹也有

这塑件有点差劲

本想恢复风扇的,后来想想也就这样,算了。将就用吧。

网友:
估计用的是TOP271EG

网友:
所谓12ah就是对应输出2A电流,20Ah对应3A电流输出

网友A:
主芯片 用了TOP271EG,次级用的是西普尔的线路。

网友:
板子做工挺规矩的

网友B:
次级怎么有2个八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 用了TOP271EG,次级用的是西普尔的线路。

应该是西普尔的风格

网友:
正品无疑哈哈

网友:
应该就是西普尔代工的

网友:
220v整流桥用的好大啊,这么点功率4007就够用了

网友:
这牌子做广告贼多

网友:
原来是有目的地~

网友:
壳子凸模真够粗糙的

网友:
爱玛也算大牌了,充电器还行

网友:
中规中矩,充电器还行

网友:
中规中矩,散热片也厚实,就是电路板看着没有那么美丽,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次级怎么有2个八爪芯片?

一个是358, 另一个是单片机SP130B

网友:
谢谢分享。因为电流不大,发热不严重,无需风扇。另外,外壳设计就是无风扇的,所以才有这么多散热孔。如想加风扇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得另行考虑固定风扇的问题。由于散热孔较多,板子也容易脏,平时使用时注意防水、防尘。最好定期(每年)折下来清洁一下灰尘。此外,初级整流滤波电容易损,注意检查。我遇到一个,就是该电容损坏后芯片会保护,无输出。更换电容后就正常了。建议将电容更换为82μF/450V的。晚上电压升高时,400V的耐压显得不足(我国电网电压220V±10都算正常,当达到上限时为242V,此时整流后的电压峰值已超过400V了)。大师水平高,我空时解释一下单片机SP130的控制原理可好?网上对这点很少谈到。

网友:
如果次级控制芯片有SP130或PD532A之类的,那就是正品。想偷工减料的不会费这个周折。不过,该充电器还是省了抗干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