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第一次玩固态不会玩发帖求助SM2246EN G AA+NW813跳线在哪里懂的大虾帮帮忙

楼主(2020-02-05):
第一次玩固态不会玩发帖求助SM2246EN G AA+NW813跳线在哪里懂的大虾帮帮忙
闲来无事想玩玩固态,咸鱼一个假X想SL700,SM2246EN+128MB+4片NW813,想来也怪卖家说有时找不到盘那就是说焊接没问题,我用开卡工具只能找到2片FLASH,拆开看感觉两片flash是反的
重焊现在两片能找到可是问题来了跑CE4去了,是不是都要到CE0才可以开卡,在线等

怎么对齐

怎么对齐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免跳线的。我估计F2和F10的闪存,还是得反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免跳线的。我估计F2和F10的闪存,还是得反着焊。

不是吧。。。。。。。。。。。。。。
难怪以前是反的,但是我拆了也是一样不能开卡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难怪以前是反的,但是我拆了也是一样不能开卡
谢谢! ...

设置有问题。
蓝框里的选项选上,红框里的选项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有问题。

蓝框里的选项选上,红框里的选项改一下。

我换了一片512的DDR

网友:
四片闪存中间的电阻往上移,试试

网友:
错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片512的DDR

那把ISP改一下吧。

网友:
你想要知道哪个跳线?这个板子默认RCE跳线已经分配好了,不用跳,土狗我已经标出来了。

1

1

2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把ISP改一下吧。

改了,还是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主控问题

网友B:
换个版本,只要CH0在CE0有闪存,别的不在CE0没问题,你试试勾选quick erase试试,另外没有infor基本上换个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只要CH0在CE0有闪存,别的不在CE0没问题,你试试勾选quick erase试试,另外没有infor基本上换个 ...

谢谢,我把全部颗粒重焊好了,搞不懂为什么原盘没焊好居然可以用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