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帮我选个4岁小孩能玩的四轴飞行器吧

楼主(2020-02-05):
朋友说让我看看有没有4岁小孩能玩的动的无人机。

是否只要无头模式就行。我只玩过一种小小的,好难飞,因为不知道方向。

网友:
帮我选个10岁能开上路的车吧

网友A:
四岁不建议玩。这东西对于小孩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请慎重。

网友B:
飞机看起来好玩,实际上没有任何小孩能玩的好的。

网友:
到时候都是你玩他在旁边看,我们家的也4岁,不考虑给他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岁不建议玩。这东西对于小孩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请慎重。

谢谢,不过是要哪种小的有护架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看起来好玩,实际上没有任何小孩能玩的好的。

可能吧。有难度,所以还是考虑买个玩具级的。我以前买的是58元的质量超好,可惜在海边飞太高找不到了。

无头模式肯定要有,只是没玩过,怕只有这个还不一定能让小孩玩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吧。有难度,所以还是考虑买个玩具级的。我以前买的是58元的质量超好,可惜在海边飞太高找不到了。

...

买个特别小的那种,在家飞的。

网友(2021-07-28):
我有迷你的小飞机,适合小孩子玩,扇叶上带保护罩,一般玩具飞机的扇叶都比较软,电池续航短,感觉玩玩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