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事做,清热水器结石

楼主(2020-02-05):
用了7,8年,3年多前清过一次,结石很多,比这次多好几倍。想不到这次石头少,棒子还好。再用5年。削,打,戳,磨,敲,几个回合后干净好多,右手戳了左手一下。太笨了

网友A:
镁棒已经失效了

网友:
这热水器厂家保修八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棒已经失效了

真的假的?看还有很多。以前见坛友拆的都不成型了。应该是水质好了吧

网友:
可能水质还不错,不然镁棒很难剩下那么多。不过如果镁棒纯度不高的话就不好说了,可能是剩余的杂质难以继续反应了。

网友:
自力更生,不错。

网友B:
在热水器上加个前置应该可以延长镁棒寿命

网友:
同款热水器,为什么我的镁棒10多年了一点没腐蚀,tds值100多

网友:
上个月也清了一回,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天气!我都是夏天弄

网友:
嗯,楼主这镁棒还有好多呢,再用几年也成,我拆过一个热水器里面的镁棒只有烟卷大小了。
最近检查了一下现在正用的热水器,没变小多少,就是浑身长满了疙瘩,不知道疙瘩们会不会阻碍水与镁棒的接触而影响防蚀作用?

网友:
镁棒完全可以继续用,根据原理哪怕剩下牙签大小也是有效的

楼主:
2孔插座有门,且没接线。安装高位。应该可以,就是1986年商品楼无地线。我也没接到铁水管上。

楼主:
2孔插座有门,且没接线。安装高位。应该可以,就是1986年商品楼无地线。我也没接到铁水管上。
还有开关钮太小,手湿易打火。大按钮坏了。现常叫他人关机再用水。

网友:
这环境真是有点作死,每次洗澡还断电洗安全。

网友:
我也是每年春节清理,用个塑料袋倒点除垢剂进去,然后把镁棒塞到塑料袋里,就反应了起化学反应了。镁棒上的坑也能反应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热水器上加个前置应该可以延长镁棒寿命

前置比镁棒贵太多了,不能为了省几十而花掉几千,不划算。

网友:
看着简单,我也想换一换。换之前要把热水器里的水先放干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置比镁棒贵太多了,不能为了省几十而花掉几千,不划算。

常见的PP棉成本只有镁棒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根据用水量半年到一年更换一次,大概可能会延长镁棒一倍的寿命

网友:
有没有拆解详细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