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装蓝牙音箱

楼主(2020-02-05):
闲置蓝牙音箱,在网上买了一块4.2蓝牙版,拆解了一个联想手机充电器5V 500mA电源板作为蓝牙版供电,12V开关电源给音箱供电,蓝牙连接稳定。

网友:
铁壳都把蓝牙信号屏蔽了。。。可以改外接个棒子

网友:
这个容易给误认是BOOM吧。

网友A:
这蓝牙板会自动休眠不?

网友B:
既然都是蓝牙音箱了,干嘛还要加个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是蓝牙音箱了,干嘛还要加个蓝牙模块?

不支持蓝牙,插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蓝牙板会自动休眠不?

不休眠,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