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谁推荐一款不带功放的安卓车机呢?

楼主(2020-02-05):
因为我想外接DSP功放,可惜大部分车机都只有功放功率输出,但是自带的功放不怎么好,而且也用不上,存在在车机里纯粹浪费电。

有没有安卓智能车机不带功放模块的?

网友A:
找个安卓车机,把功放供电切断,把功放前面的音频输入线改为音频输出外接线。

网友:
直接买个二手平板吧,便宜多了
接个高级点的usb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安卓车机,把功放供电切断,把功放前面的音频输入线改为音频输出外接线。 ...

这样保修就没了,很多安卓车机可能为了体积小巧吧,音频输出口都没有了,只有功率输出口

网友:
找个带同轴输出的

网友B:
大部分安卓车机都有低电平输出的,重点是音频文件的音源,不是网上随便下载个无损文件就是代表音质好的,要真的是正版cd抓盘的才会好音质,

音乐解决了俺做系统的二次ad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只是相对比影响比较小,如果车机没低电平输出那就需要上某宝买一套车机前置改装电路板(一百几十元可以解决),焊接在功放ic上直接取低电平再降噪出来的二次ad音源,新款的部分安卓车机是带光纤同轴的,就简单了,买支持光纤同轴的DSP就可以,问题是DSP不是高端产品效果很一般,电子音很重,只不过可以做主动三分频声场定位相对容易而已,再者是调试简单,

网友:
能折腾,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安卓车机都有低电平输出的,重点是音频文件的音源,不是网上随便下载个无损文件就是代表音质好的,要 ...

如果源头是正版未转换的,产生的真无损,音质才好。问题不再文件,而是源头无损是真的还是假的,酷狗真的就比较多,酷我就有点呵呵乐。

现在无损越来越难弄,花钱也是下载了加密格式,所以因此才被迫要求有安卓车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源头是正版未转换的,产生的真无损,音质才好。问题不再文件,而是源头无损是真的还是假的,酷狗真的 ...

那没办法因为音源是个大问题,什么器材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A:
找个安卓车机,把功放供电切断,把功放前面的音频输入线改为音频输出外接线。 ...

没必要,进设置把内置功放关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