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褥子开关 低压也可以用 当12V调光器

楼主(2020-02-05):
我还以为这种开关只能交流用
其实低压直流也可以(12V) 就是两根线颜色一样不好确定正负极

网友A:
半波整流能用?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能用?确定?

直流可以 输入12V 低档输出10V左右(表不怎么准 有可能是11V) 对LED灯带亮度影响较大

电褥子开关的指示灯拆掉(想留着 也可换小限流电阻)

网友:
还以为高档的电褥子开关 ,无极调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