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低压灯的定时关灯

楼主(2020-02-05):
一个定时器当开关(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用电子定时器 电子定时器不能用在低压直流 机械定时器可以)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我以为手机屏幕碎了。

网友:
这个定时器 有声音。。。。

网友:
废旧利用,现有为先!

网友A:
单片机+恒流驱动就搞定的问题,实在不行NE555+恒流源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恒流驱动就搞定的问题,实在不行NE555+恒流源都可以

灯条本身就是12V供电 不用恒流 有没有什么能在12V使用的噪音小的定时器

网友:
机械定时  简单 但是  不能能自动  用时控器 就可以 里面就用12v电 直接把里面短路就行了 咱们论坛的没几个不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条本身就是12V供电 不用恒流 有没有什么能在12V使用的噪音小的定时器

最简单的就是时间继电器,有低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