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360小水滴摄像头,拆是为了改。

楼主(2020-02-05):
这玩意工作挺稳定的,24*7好像运行了2年都没出现质量问题。
由于特殊的原因,今天拆开它是为了取消mic,手机app里面的设置不起作用。

这小家伙个头挺小的。

cpu是北京君正T20,

T20参数,
T30支持H265

摄像头旁边的是红外滤波片开关。
这东西晚上的夜视效果还可以。

wifi芯片是瑞立RTL8189FTV,802.11n150M传输速率。

摄像头上的喇叭,边缘有封胶处理。

mic采用插卡设计,拔下它就没有声音了。

9颗红外补光LED灯,还有一颗光敏感应。

这是LED灯的电路部分。这东西只能用5v电源,用6v电源必烧此芯片。
别问我咋个知道,因为插错后烧过一个,免费换了一个。

全家福

网友A:
电路板用料不错,可惜的是感光片好像4分之1英寸,镜头接口太短,适配的副厂镜头不好找。

网友:
用某石的C1HC带休眠和计划休眠功能

网友:
麦克风拔掉干什么看视频时候手机音量关掉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一直开着,画面没啥,声音进去了,知道他家聊啥内容。

网友:
以前刷信用卡送了一个,后来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用料不错,可惜的是感光片好像4分之1英寸,镜头接口太短,适配的副厂镜头不好找。 ...

懂行的人,希望多一些技术评论!

网友B:
捡到个没有解绑的360小水滴,不知如何破解。

网友:
看用料和做工还不错,日常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货成人网站用得最多

网友C:
对红外灯控和滤光片切换电路很感兴趣,可惜网上资料太少。

本意是想关闭红外补光灯,又不影响切换到夜视,且能调节光敏电阻启动的时点。

因现在的监控普遍启动夜视过早,光线稍一暗画面就进入了黑白态,红外补光开启后,耗电多且还缩短发光二极管的寿命。有些特殊场合,如监控放置在玻璃窗后面,补光灯不但无益,还严重影响夜视(反光)。给光敏直接并联电阻虽然能在夜晚阻止红外灯控电路启动,但镜头的红外滤光片也撤除不了,即IR-CUT电路收不到控制信号了。

因此,需要对以下几个技术点改进:一是调整光敏的阈值,让夜视功能尽量晚一些时候启动。二是切断红外补光电路,让红外光夜晚不再反射。三是继续转换全光滤光片,让夜晚全光光谱进入感光镜头,增加非补光状态下的光通量。

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采用给光敏并联电阻的方式还是在在光敏的串联电路上调整电阻的方式,还说不出哪种更合适方便。第二个问题直接切断红外二极管供电电路来的最直接,但不敢确定这样做的结果是否会烧毁驱动电路,另外切断灯电流后,是否会引起控制IR-CUT的信号电压升高,从而影响IR-CUT驱动电路。第三个问题只要灯控电路能正确的输出IR控制信号即可,理论上讲是3v。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灯控电路输出的IR-CUT控制信号是否还有一路给了CMOS光感芯片,通知其彩转黑,配合夜视变为黑白画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考虑在红外补光灯未开启的情况下,切断此路控制信号,不要让画面变为黑白,这样会不会在自然环境的红外弱信号下镜头变为星空彩了呢?

下图就是一幅窗玻璃反光的受害画面截屏,恰恰这种场合用到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到个没有解绑的360小水滴,不知如何破解。

重置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什么场所用才不需要麦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红外灯控和滤光片切换电路很感兴趣,可惜网上资料太少。

本意是想关闭红外补光灯,又不影响切换到夜视, ...

那就买全彩摄像头吧,夜间也是彩色的,至于放玻璃后有反光,那只能贴着玻璃放了,否则换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买全彩摄像头吧,夜间也是彩色的,至于放玻璃后有反光,那只能贴着玻璃放了,否则换地方吧 ...

全彩也有灯,窗内放置也很显眼,不发光红外灯玻璃后也反光。最好方式就是我帖子里讲的那样,若是再进一步要效果的话,可以在窗外安装红外补光灯

网友:
这么小,功能真多

网友:
2年还是挺皮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到个没有解绑的360小水滴,不知如何破解。

我记得,只要你向厂家证明摄头在你手里,可以强制解绑。   但是没操作过。

网友:
去了mic能干嘛。不过做工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