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富士康苹果数据线翻车

楼主(2020-02-05):
我翻车了,超级精仿,做工真的没话说,在南京丹凤街30块买的,和原装基本一模一样,无论手感还是金手指,最近坏了,拆开,无语啊,终于知道一些卖水货手机和配件一年换车的原因了

网友:
这价格在店里买的难道想是真货。。。。买二手还可能有那么点运气。。。

网友:
自己动手换过几次原装线的连接头了。。原装线坏的时候,大多是插头附近的线皮脱落。然后就拉扯断掉了,,各种拆,然后剪掉腐蚀坏掉的,自己焊上,然后环氧树脂封装起来就可以用了。。后来发现,把线和插头转成90度然后封装。就坏掉次数少了。。原来是『拔线』,转了之后是拔插头。。

网友:
30块遇到有活动可以买到小米,绿联,benks之类的认证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