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发个diy的洞洞板1969功放,第一次画三维图

楼主(2020-02-05):
书接上回,买的ha11耳放电路板,效果一般,就寻思按照网上的电路图diy一个。看中了简单的1969,元件少,可以用笔记本电源供电。网上有不少套件卖的,不过自己还是散件和洞洞板,毕竟享受的是diy的过程,而不是焊接的过程。
因为由原作者发布于1969年,所以俗称1969功放,原理图如下,元件不多

买回来的大电容和洞洞板比划下大小

网上有不少diy的,但自己买到的元件大小不完全一样,参照网上的各种布线图,按照自己元件尺寸大小,学着用Altium Designer规划了布线,还学着画了几个元件

Altium Designer里有3D元件模型,加网上找的,生成个3D模型图

焊接好的成品,由笔记本电源供电,两颗蓝色的滤波电容还是HA11耳放上拆下来的

背面焊的有点丑

运行时的图

用CPU散热器给晶体管散热

四线的pwm风扇,还弄了个可调电阻手动调节风扇转速

本意是接耳机用,但有些许底噪,估计是地线没布好引起的,按网上的方法做些小改动也没效果(所以实物图和电路有些许出入),接到音箱上用则听不到底噪。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声音变的有劲了(特别是低音),手摸喇叭纸盆明显感觉到振幅变得有力,缺点是小音量下人声似乎凹陷了一点,音量开大后,2.0的R1000tc音箱变得有点像2.1音箱的感觉。

网友:
有设备有技术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A:
谢谢分享。。。。一个音响发烧友。。。。。。

网友B:
焊这个电路板应该花了不少时间,折腾折腾

原电路的输出功率好像有10W?

网友:
电容好大的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一个音响发烧友。。。。。。

可别发烧,这个节骨眼发烧,不管啥原因,都得强制隔离的。

网友:
看来大家最近真是闲的慌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这个电路板应该花了不少时间,折腾折腾

原电路的输出功率好像有10W?

没错,原电路是10w的

网友:
这个洞洞板走线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这几天都闲的没事,能消磨时间也是好事。

网友C:
比我的洞洞板焊好多了。2002年那会做的。

用的两个478散热器,17.5V黑白电视变压器。

网友:
看来双胞胎犯的错误比较严重,都五花大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的洞洞板焊好多了。2002年那会做的。

我散热器是462的,不过风扇是后换的。

网友D:
这个功放线路不稀奇,其实中国至少有1亿人长期听过!!!80年代黑白电视机有很多选用了这个电路,还有早期很多收录机也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放线路不稀奇,其实中国至少有1亿人长期听过!!!80年代黑白电视机有很多选用了这个电路,还有早期 ...

那是为了省晶体管。那时候晶体管贵,现在便宜的很。更不要说IC了,现在也不贵。现在功放很多用高效率的IC,为啥呢?可以省电池,省散热器,这些东西没有随着时代变得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为了省晶体管。那时候晶体管贵,现在便宜的很。更不要说IC了,现在也不贵。现在功放很多用高效率的IC ...

科技技术就用最少的材料做最大能效,直接点就是科技就是懒人的向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为了省晶体管。那时候晶体管贵,现在便宜的很。更不要说IC了,现在也不贵。现在功放很多用高效率的IC ...

现在人类经常用1亿个晶体管做过去两个晶体管做的事情,因为现在1亿个比那时1个还要便宜

网友F:
1969m是真不错的
耳放我用歌德ra1,有效果就行,别人怎么吹贵的发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69m是真不错的
耳放我用歌德ra1,有效果就行,别人怎么吹贵的发烧的呢 ...

漫步者ha11好像是47耳放的电路。哪天也diy个ra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为了省晶体管。那时候晶体管贵,现在便宜的很。更不要说IC了,现在也不贵。现在功放很多用高效率的IC ...

也不尽然是省管子,那时做事比较严谨,有资料说那时是优选的方案,那时进口渠道不比现时通畅!为了防止被掐脖子!

现在看来当时东芝公司算是良心企业,全套的彩电芯片技术提供给我国,虽然不算很先进,但解决了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