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己做的5V/9V/20V 3A大功率QC3.0双向快充移动电源主板

楼主(2020-02-05):
前段时间申请了几片TI的BQ25713升降压电池管理芯片,它需要外接4个MOS管和一个电感,来完成双向升降压的功能。
芯片支持一个Type-C接口,用作移动电源主芯片时,可以通过Type-C接口对移动电源充电,或者用移动电源给手机/笔记本电脑充电(需单片机控制)。
下图是简化原理图:

我做的这块板是功率部分,Type-C对内部电池充电功率可达60W(使用3串锂电池),放电功率也是最大60W,
电路图参考TI提供的:

这是画好的PCB,花5元打样了5块

焊好之后的正面图

左边是Type-C接口,支持双向供电(需要单片机和PD协议芯片控制),中间是MLCC,绿色的是10mohm电阻

BQ25713和所需的外围元件,0402封装

一堆输出滤波电容,下面紫色的是三洋16SVPF82M固态电容,ESR只有20mohm
右边金灿灿的镀金铜柱用于连接电池

下面来测试热性能
输入15V,输出到电池的是12V 6A(3串锂电池),此时输出功率已达72W,温度最高的一个MOS管为110度
另外,由于电路是Buck-Boost结构,输入电压可以高于或低于输出电压,例如电池电压是12.6V,输入5V或20V都能给电池正常充电.
Vin=15V, Vout=12V
BQ25713芯片温度86度:
Vin=15V, Vout=12V

12V 5A 60W输出的时候,温度明显没有这么高,MOS管温度74度
Vin=12V, Vout=12V
BQ25713芯片温度71度:
Vin=12V, Vout=12V

还测试了效率,有一堆原始数据:

用Excel生成图表
可以看到,输入15V,输出12V 5A的时候,效率可达96%以上,
这块板配合65W的PD协议充电器,即可为3串锂电池进行快充,同时也可将锂电池升压到20V输出,为笔记本电脑等供电

网友:
感觉很不错啊,双向电源带锂电池的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
做得真好,漂亮

网友:
做的挺好。有专业设备吧。

网友A:
TI家的东西一贯很厉害,妥妥的黑科技
这个片子,不需要控制部分就可以工作吗?

网友:
好高级哈哈,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家的东西一贯很厉害,妥妥的黑科技
这个片子,不需要控制部分就可以工作吗? ...

上电之后还是需要单片机写寄存器来控制充电电压,电流等,我写完就拔掉单片机了
PD协议的代码也需要自己写

网友:
高手出个套件玩玩呀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级别的折腾。。。。技术棒,设备好。。。。

网友B:
intersil有个类似的芯片,isl95538,也能支持升降压,电池充放电,外接4个mos管做boost-bust变压。这种电路麻烦的是代码部分

网友:
看起来蛮高级的

网友:
楼主专业啊,这个板子还去搞ru认证了

网友:
真。大神,卖不 ??

网友:
现在的科技真是厉害,米粒大一点的MOS管电流就能达到几十A,内阻都特别小

网友:
pcb自己切割的?贴片手工焊接的?

网友:
做的漂亮,管子温度这么高危险不。

网友:
充电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前端直流电源作为输入啊

网友(2020-03-09):
牛逼,充电都感觉热乎乎的。这热成像仪放屁能测到热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sil有个类似的芯片,isl95538,也能支持升降压,电池充放电,外接4个mos管做boost-bust变压。这种电路 ...

手上有颗这个芯片  找了半天 没找到数据手册 不知道控制协议 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