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征途C22记录仪坏了,不开机,屏是否可以利用一下?高手来

楼主(2020-02-05):
征途记录仪不开机,打开看看,屏是3寸的。心想是否可以买个驱动板,把它利用起来?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3寸屏的驱动板?我自己弄了个国芯板子,D了一个寻星仪,家里倒是一个EVD,是10寸屏,有点大,而且重。不方便。所以想利用这个小屏? 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这个屏的型号在第三张图片,是40P的排线的。

网友A:
3寸40p的驱动板有,,,不过那么小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寸40p的驱动板有,,,不过那么小有啥用

我想用在自己D的寻星仪上。找了一个板子做了一个寻星仪。我也有一个EVD10寸的,屏大,又重。所以,想把这个小东西利用一下?这个比较小巧啊。

网友B:
太小了,没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没啥用啊。

我就是看个信号用而已。大了没有用。

网友C:
这个没坏的话找找有没有改视频输入的可能,不然的话就先放着吧,改天收个合适的MP4坏屏的来改,运气要很好,不过我上次找到三个MP4居然用一样的屏,拼成一个好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坏的话找找有没有改视频输入的可能,不然的话就先放着吧,改天收个合适的MP4坏屏的来改,运气要很好 ...

MP4也是一样的,很少有AV IN输入口的。都是输出的口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