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张膜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2-05):
没事拆个屏幕,把表面上那层膜撕下来了,然后屏幕上就变成了一片白色,放上膜就能显示了,这是什么鬼?

网友:
偏光膜吧?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
偏光膜了 液晶必备

网友:
有人说把办公室屏幕的膜拆了剪下贴眼镜上,非常好用

网友A:
偏光片
你可以撕掉,贴在眼镜上,要带上眼镜才能看到,你就能在公众场合看A片了

网友:
不要告诉别人。

网友:
偏振,跟汽车玻璃一个原理。背光发出全色光,液晶单元在电压下产生偏振,偏振片筛选符合条件的偏振光通过。。比如偏振膜为A-通过,背光发射全角度光,经过一层偏振膜剩下A+偏振光,液晶经过电压产生扭曲光线振动角度,把A+变成A-就可以通过表面这层偏振膜,所以看到光线,显示白色。。如果液晶不充电,A+偏振光不能通过A-的偏振膜,所以看不到光线,就是显示黑色。。。彩色原理一样,就是三色RGB液晶单元,而不是黑白两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片
你可以撕掉,贴在眼镜上,要带上眼镜才能看到,你就能在公众场合看A片了 ...

这个想法很好,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片
你可以撕掉,贴在眼镜上,要带上眼镜才能看到,你就能在公众场合看A片了 ...

那看的时候头就不能歪了

网友:
3D眼镜有一种便宜的就是用的偏光片,一片横着一片竖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片
你可以撕掉,贴在眼镜上,要带上眼镜才能看到,你就能在公众场合看A片了 ...

反应好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光片
你可以撕掉,贴在眼镜上,要带上眼镜才能看到,你就能在公众场合看A片了 ...

公众场合 竖了起来咋办。

网友:
这个叫偏振膜或偏光膜,细部构造相当于光的栅栏,正常只有特定方向(光的振动方向与光栅平行)的光线(带有组图信息的光线)可以透过这层膜显示在屏幕上供你欣赏。
若将这张膜平面旋转一个角度,或里外放反了,都可能造成屏亮度下降、显示不全、灰屏甚至黑屏。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C:
这片膜其实是一张偏振片,我以前拆过随身播放器上更奇怪的,有一面像镜子,配合偏光眼镜,旋转偏振片会出现镜子变成透明的现象,网上两三个小时查到后,是DBEF反射型偏振膜。

网友:
老板看见,咦你电脑怎么坏了,直接把你电源拔了再给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片膜其实是一张偏振片,我以前拆过随身播放器上更奇怪的,有一面像镜子,配合偏光眼镜,旋转偏振片会出现 ...

那个是普通偏光模背后还有一层反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众场合 竖了起来咋办。

撸下去呗,还能咋办?

网友:
应该是液晶通电变成密集的栅格使光变成单向偏振光,偏振膜筛选出这种偏振光使肉眼可见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

网友:
偏光膜,我收了个二手笔记本,被刀划了好多痕迹,我淘宝27块包邮买了两张,因为不知道具体角度,贴了一张,没贴好,全是气泡,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