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制作焊烟净化器,本想用触摸开关,结果不型只能用机械开关了

楼主(2020-02-05):
最近休息在家终于有时间玩自己喜欢的电子DIY了,玩电子烙铁是必须的,最近玩的比较多,被松香的烟雾熏的受不了
自己做了个烟雾净化装置,这东西没什么难度,无非是一个风扇加上一个盒子,盒子丽放上海绵竹炭类的东西净化一下焊烟。
一开始准备用TP223触摸模块通过MOS控制升压板给风扇供电,自己手绘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就开工了,没想到上电后,TP223芯片
就冒烟了,才开始以为是短路了,又换了一块结果还是冒烟,搞了2个小时也没想明白哪里的问题,无奈只能放弃触摸方案
改用原始的机械开关来控制了,我把电路图与实物照片穿上来了,各位路过的看官给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还望路过的神
不吝赐教。

223模块

223模块

触摸与升压之间的NMOS

触摸与升压之间的NMOS

原始受贿电路图

原始受贿电路图

牺牲的223触摸模块

牺牲的223触摸模块

正面照片

正面照片

背面照片

背面照片

顶面照片

顶面照片

正面照片

正面照片

网友A:
看不出来有啥问题,难道是有干扰,

网友B:
太小了 只能把烟雾洗到另一边起不到过滤的作用 要过滤有毒气体还需要初级过了吗 中级过滤棉高效过滤棉这样就没有异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有啥问题,难道是有干扰,

我也是想不通啊,以上电TP223芯片就冒烟,我也是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 只能把烟雾洗到另一边起不到过滤的作用 要过滤有毒气体还需要初级过了吗 中级过滤棉高效过滤棉这样 ...

哈,松香的烟雾,又不是啥毒雾,抽到另一边,稍微过滤一下就行

网友C:
在输出端串接个电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端串接个电阻试一下

理论上来说,MOS的栅极与,DS之间是绝缘的啊,我现在怀疑是通过GND穿回来的干扰

网友D:
过滤有效果不?

网友E:
我觉得换成反向开关保守些,少一个电子部分故障点。过滤的话可以试试负离子模块,特斯拉线圈,电蚊拍电路加大散热器避免烧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滤有效果不?

还凑合吧,比直接闻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换成反向开关保守些,少一个电子部分故障点。过滤的话可以试试负离子模块,特斯拉线圈,电蚊拍电路加 ...

简单用下,不让焊烟直接跑进鼻子里就行,也没想搞这么复杂

网友F:
升压关断产生高压烧坏了TP223

网友:
没有想过这么复杂的,我想的是一个风扇加个盒子,再加个管子把烟排出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压关断产生高压烧坏了TP223

后来仔细看了下,应该像你你说的这种情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