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万用表升压电池

楼主(2020-02-05):
    因为新冠疫情,只能宅在家捣鼓电子垃圾。前几天整理了我的工作台,修了点自用的仪表,做了个孩子玩的抢答器。今天翻到了N年前向凌特公司申请的几个芯片。有一片是    LT1615做万用表升压电源很合适。在厂家数据手册推荐的电路上增加了一个PNP型三极管,静态电流小到用我的破表已经量不出了。电路请看下图,非常简单,用美工刀刻着也不费事。一个电芯坏了的镍氢叠层外壳刚好利用上。不多废话了,看图。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比较强

网友:
谢谢分享,刀刻板子挺厉害的

网友:
lt价格高吧。

网友:
谢谢LZ分享。手头有FSP3304,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我做了两个用的34063加一个三极管空载3.7带载9V也还行

网友:
还是在电池和此电路间加开关安心,不耗电

网友:
俩手机电池串联就行,不用升压

网友:
不错,这种升压款不怕万用表挑电压了,有的表直接用2串锂电池电压低了时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甚至无法工作。

网友:
这个芯片不错的,蛮牛

网友:
我感觉这个就不错,接个电阻就行了    诺基亚手机升压数据线CA-100C

网友:
刀刻板子,不错,菜鸟一般用洞洞板

网友:
好功力,我的眼睛都看不清上面的字。

网友A:
最大的特点是静态电流20uA 可以小电池也可以存放很久都还有电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2021-03-27):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特点是静态电流20uA 可以小电池也可以存放很久都还有电

老师您笔功非凡
纸上电路图一流
只是焊工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