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终于还是对小孩变形金刚玩具下手了

楼主(2020-02-05):
在家闲着,小孩都玩具装电池不能开机了,拆了吧

结果是开关一边接触不良,调换一边,焊上。
芯片又打磨,这还有人抄袭吗。变形金刚大黄蜂还有英文版的。
国内用中文语音。
吐槽辣鸡电池。另一个变形车遥控器里送的辣鸡5号电池,长期放里面,漏液了。好在电池弹片镀铬了,不然全腐蚀掉。拆开水洗电池盒,吹干。

网友:
小孩子的玩具为了节约成本,都是这样子的了,

网友:
看上去挺高级,有语音说话加语音识别的单片机,不少插接零件拆装方便。

楼主:
说"变形",就会识别,车子就变形。350mah的锂电池有点小了。几十块钱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