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如何维修这个OLED屏幕不亮的mp3!

楼主(2020-02-05):
mp3型号为OPPO mini X5,闲鱼上收回来的,这个型号的mp3是我高中时期的梦想,非常希望它能够重新复活!手上有电烙铁和万用表,只有一丁点电路知识,基本不懂维修。
mp3原装锂电池已经报废,正负极连接锂电池可以开机盲操作正常播放音乐,但就是屏幕不亮!屏幕驱动是SSD1300T,买来一块同型号的新屏幕,但屏幕排线和主板上的排线插座之间需要焊接一个排线,无奈焊工不行没敢进行焊接,主要是我现在不确定是屏幕坏了还是主板有问题,有没有单独测试屏幕好坏的办法还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求助大神帮忙提供维修思路!不胜感激!!!下面是拆机图

外壳照片

主板正面安装屏幕的一面,主板上面的排线接口时屏幕接口

主板背面

屏幕,左边是原装屏幕,右边是网上购买的新屏幕,屏幕标注驱动为SSD300T

下面两张图是新屏幕正反面

下面照片是网络图片,MP3整体形象,非常漂亮,当年也是价格不菲!

搜遍全网都找不到SSD1300T的驱动资料,新手小白不知如何下手,希望各路大神提供维修思路!!!

另外全网求购此型号MP3,好的坏的都行,全套就更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A:
这种OLED的MP3百分之90都是屏幕老化亮度下降,关灯后钻被窝仔细看,应该会有些许亮度。换屏吧,妥妥的!顺便问一下,这屏哪买的,手头还有个魅族的mp3也是oled老化,一直配不到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OLED的MP3百分之90都是屏幕老化亮度下降,关灯后钻被窝仔细看,应该会有些许亮度。换屏吧,妥妥的!顺 ...

我很赞同,手里的创新小石头运动版也是屏幕越来越暗,研究了一下电路,这种屏幕只要你驱动芯片相同,飞线都是可以的点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OLED的MP3百分之90都是屏幕老化亮度下降,关灯后钻被窝仔细看,应该会有些许亮度。换屏吧,妥妥的!顺 ...

屏是淘宝买的,需要的话可以给你链接,但是你的魅族估计和这个驱动芯片不一样,我这个是SSD1300T,另外我在其它帖子里面看到说还有可能是哪个升压芯片的问题,但我也不太懂,可否指点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赞同,手里的创新小石头运动版也是屏幕越来越暗,研究了一下电路,这种屏幕只要你驱动芯片相同,飞线 ...

请教一下,有没有单独测试屏幕好坏的方法呢?比如在屏的排线上哪几个针脚接几伏的电压这样测试呢?因为我的这个mp3屏幕排线和主板的排线插座之间还得焊接一个排线,我焊工太差,怕焊接上去点不亮,最后把排线也焊接坏了。

网友:
要知道排线定义才行的……

网友:
能盲操作播放的话,主板坏的可能不大,焊吧!这个排线很容易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OLED的MP3百分之90都是屏幕老化亮度下降,关灯后钻被窝仔细看,应该会有些许亮度。换屏吧,妥妥的!顺 ...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晚上关灯漆黑状态开机,屏幕一丁点亮度没有!

网友C:
这个就是情怀啊,也有个OPPO 的别的型号的,屏也不亮了。

别折腾了,那时OPPO 的MP3 做工音效真的不怎么样,比不上日韩货 ,还卖的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情怀啊,也有个OPPO 的别的型号的,屏也不亮了。

别折腾了,那时OPPO 的MP3 做工音效真的不怎么样 ...

当年卖的确实贵,是我高中时代遥不可及的梦想啊,有可能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修复,顺便消磨一下时间!如果您有修复思路的话还望多多指点!

网友:
魅族m3、m6在手上的路过

网友:
老化了,得换屏幕,修不了

网友D:
这个是热压印的,不是焊接,尝试白炽灯加热分离看看,注意温度,不能太靠近灯。然后对齐,用香烟铝箔纸垫上,用烙铁在纸上来回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热压印的,不是焊接,尝试白炽灯加热分离看看,注意温度,不能太靠近灯。然后对齐,用香烟铝箔纸垫上 ...

烙铁温度低一点可以吗?多少度合适呢?

网友E:
索罗门的屏,就是新的,现在也都老化了,估计你买的这个即使换上去也还是不亮。这种排线很容易断,能焊接,拆下原来那个屏,新的焊上就行。

网友E:
另外用现在的屏也能替换,就是显示是镜像,左右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索罗门的屏,就是新的,现在也都老化了,估计你买的这个即使换上去也还是不亮。这种排线很容易断,能焊接, ...

对,我买了三个屏,买回来一看排线没焊接过,但是屏幕上都有划痕,我严重怀疑买回来的屏也是老化坏掉的,这个屏的驱动是SSD1300T,网上搜不到资料!想请教一下,这种屏幕有替代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用现在的屏也能替换,就是显示是镜像,左右反的。

哪种型号的屏幕可以替代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F:
烙铁温度230,加焊油,对齐焊脚,从背面接触焊接,为了美观也可以用纸片垫上面,关键还是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温度230,加焊油,对齐焊脚,从背面接触焊接,为了美观也可以用纸片垫上面,关键还是焊油 ...

最关键现在不确定是屏幕挂了还是主板上面的什么升压芯片挂了!